[无线] 拆解 中继台双工器 照葫芦画瓢 350M改上400兆 分享

楼主(2021-09-17):
最近广州迎来雷雨天气,经常打雷下雨,玩开的中继台突然故障了,大伙都没中继用了急得很。
台长上去把中继台拆下来,检测发现是双工器故障,过双工器之后发现功率很低,中继台接收的效果也很差,判断这个双工器是故障的。
于是就寄来给我看看,希望我可以帮他搞好,我只能尽力了。

收到双工器,本来以为是频率跑了,随便扭扭螺丝就好了,结果拆开看见双工器里面的管子已经发黑,听一些老师说是大功率发射导致,又可能是遭受雷击,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不得而知了。
发黑如此严重的双工器说要我帮他修好,我可没这个技术,就联系台长,让他先买一个双工器用着,我这个慢慢给他折腾,其实自己心理也没底,想想要不把发黑的洗干净,发现怎么都洗不掉,后面用砂纸给他擦拭,终于掉了,抱着研究的态度也不知道能不能搞好,就死马当活马医。一波操作之后,损耗比以前还大,咨询老师说是棒子上的银被我磨掉了,所以损耗会变更大,我才恍然大悟。这个报废双工器果断扔进无聊的垃圾桶。
于是想到早些时间朋友送我个双工器,说是已经调乱的我就放一边没理,马上到杂物房找找看,真的找出来了。
[attachment=774960]

一看这上面的频率 好家伙啊 是个350兆的双工器,咋能用在400兆上呢。
于是就问问台上的老师,自己去百度,终于知道双工器有频率之分,高低口,天线口等等术语。看螺丝有扭过的痕迹估计这个拆开之前已经被玩坏了,
拆开之后看见里面有些银色的管子,管子隔壁有些银色的铁丝,U字型的L字型的,具体作用不得而知,应该是一个收一个发吧。
研究学习而已,不用负责任,也不在乎能不能搞好,纯属折腾,嘿嘿

先说说结果吧,改好之后可以到业余段,损耗在0.8dB左右,抑制110dB手头没有好的仪器,只能瞎测。
折腾了好几天上一张成品图。

下面正式开始改造,手头上有一个发黑的400兆双工器,拆开对照了一下400兆双工器和300兆双工器在腔体的长度,铜棒的长度,U型铜丝和L型铜丝长度均有区别。看图

于是就照葫芦画瓢,按照他的长度尺寸来修,首先切割铜棒,切到和400M的一样长。测量切割耗时30分钟

再切割腔体,这些小工具加工腔体有点吃力,切了大概1个小时,耳鸣,手软,腰酸,腿软。。。。不说了。。。。

切完之后,重新攻牙。修毛刺,清洗干净,好了,3小时过去了。

[attachment=774961]

接下来改小铜丝(虽然不知道用途,照葫芦画瓢)

好了,准备试装,由于测量的尺寸不对,发现腔体短了一些,又一波操作,终于装上了。

调到业余,差8兆,随便测试一下,损耗还满意的,第一次改造350双工器,成功。

请问用什么仪器可以调整双工器,欢迎各位老师指点,73送给大家。
DE BD7JHZ

网友A:
这种高频的东西diy能达到精度?

网友B:
厉害了,做了我不敢做的事

网友:
不懂,只能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高频的东西diy能达到精度?

能的试试吧,学习的态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高频的东西diy能达到精度?

不到微波段,误差一点没什么关系吧,可能只是多费点电,个人瞎猜

网友D:
镀银就是高频趋肤效应降低损耗的,亏了350改400,倒着来就没辙了~

网友E:
天分仪测?不懂瞎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做了我不敢做的事

94年接触过这东西,培训时老师说双工器上的螺丝千万不要随便调,华光的25W集群电台。

网友G:
还是不要乱搞这个,驻波大了容易烧功放部分

网友:
赞一个,一直想拆一个。

网友H:
表面是银的,裸手摸过,过段时间又得黑,搞这个得戴手套才行。
黑了的银,不要打磨,找个5V电源,一截铜丝或铁丝,配一杯浓食盐水,把银件丢进去,接电源负极,铜丝或铁丝也丢进去,接电源正极,通电几秒钟就可以恢复光亮,取出后用蒸馏水彻底洗净晾干就行了。也有人直接找个铝锅,里面放盐水,把银件丢进去,放一段时间也会变白,但我觉得不太牢靠,搞不好还报废一个锅,要玩的话可以找一段铝线绕在银件上泡盐水里,效果应该一样的。
注意电解的时候如果电源接反,银件会更黑甚至损坏,所以不要接反。盐水长时间电解会放出有毒氯气,看到变白就可以停了,在通风处操作,有条件可以用硫酸钠配那个“盐水”,就没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镀银就是高频趋肤效应降低损耗的,亏了350改400,倒着来就没辙了~

有办法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不要乱搞这个,驻波大了容易烧功放部分

驻波高段1.08,低端1.06.怎么烧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表面是银的,裸手摸过,过段时间又得黑,搞这个得戴手套才行。
黑了的银,不要打磨,找个5V电源,一截铜丝 ...

谢谢老师,这个方法不错。我现在买了银液,回来试试重新镀银,非常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94年接触过这东西,培训时老师说双工器上的螺丝千万不要随便调,华光的25W集群电台。 ...

没事,总有第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分仪测?不懂瞎说

是的,你答对了呀。明显就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到微波段,误差一点没什么关系吧,可能只是多费点电,个人瞎猜

现在是调到指标及格了,开心了一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