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雷克沙U盘Retrax实物拆解

楼主(2021-09-17):
帖子说明
帖子内容分为拆解过程、芯片方案、程序测速。
款式为美光时代产品,标称容量8GB。
发现有评测数据对自己有帮助的可抱走。
请勿回复不正当内容。

拆解过程
①准备好U盘实物。

②将内壳推至自由位后,在盘体两个彩色外壳的缝隙处慢慢的抠出直到里边的倒扣分离,还要配合地将两个外壳用横向力分离。

③分离彩色外壳后的状态。

④最后可以取出里边的内壳,并取出芯片板。

⑤拆解完成。

其它说明
拆解难度较大,若双手不配合好,会导致外壳分离难度更大,甚至可能会损坏外壳。

芯片方案【闪存详细信息无法准确查询,截图仅供参考】

程序测速

网友:
东西是好东西,可以都停产了呀,想买买不到啊

网友:
AF的片是不是比AL的稍差那么一点

网友:
我曾经也有这种盘,是SEAN版3252
双通SLC盘那个时代的产品。

我的那个是灰色外壳、壳子表面似乎
打了一层附着(漆/明胶?),光滑闪亮。
推拉机构很舒适到位。

它用的是3251单通主控芯片(3252C固件),
与军刀盘差不多。军刀盘也是3251单通主控芯片(不同的是,用的3252B固件)。
————————
这个盘后来被我拆坏了。原因很简单:
当时流行量产,量产坏了需要拆盘短接。
这种盘当时只有个别专用工具能量产成功。

而且,启动兼容性不好,与联想笔记本
Phoenix BIOS冲突。其特点是:
初版3252C老固件,BIOS能认盘,但读写
不正常。后续固件,读写正常,但BIOS不认盘。
———————
另外,这盘可以塞进金士顿旋转壳,搭配刚刚好~

网友:
lexar还是萤火虫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