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黑剑6120W的行车记录仪无法启动,有知道怎么接线的吗?

楼主(2021-09-17):
一台黑剑的行车记录仪,没有电源线了,想着直接接上电源,现在六芯插头的屏蔽线接负,红色的接正,打不开,没有反应,有知道怎么接线的吗?

网友:
六芯线应该接摄像头的

网友:
黄线接正试试

网友:
圆型插头的, 应该是外接后摄像头

三芯线,  黄色有可能是接12v的。。在板子上再找丝印或看下右上电源电路部分, 找提示或线索再确认下。。

网友:
一般这种记录仪都是3线的,12v ACC GND,多pin的线束里黄色12v 红色acc试试。

网友:
那四根线估计一根12伏、一根地、一根ACC、一根倒车

网友:
右下角那个插头的四根线,黑色负极,黄色红色12V,粉色是倒车信号线,一般车里粉色线基本都是信号线

网友:
看标签做工。没折腾的必要。。

网友:
前面是有个滤波之类的盒子。红,粉红分别是+12 BAT 我是二根一起接12V,黄色是视频线,如果接了12V估计要狗带了,屏蔽线接负极,看看怎么样,还能亮不?

网友:
黑剑当年推线下利润好高啊,所以我当年机智的选择了飞利浦的,记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