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剩胶又做了点小滴胶标本

楼主(2021-09-17):
之前做金龟子滴胶标本,还剩了点胶,做了点小滴胶标本玩

翻箱倒柜找了几个软胶套,当做模具

又找了些填充的标本

注意这胶收缩有点大,得多补点胶

第二天固化后,脱模

两颗绿豆

这个是装的干燥的柿子种子

由于胶套是磨砂的,滴胶标本侧面也就朦胧了

这是封的几颗彩色小石子

依然朦胧

这是用送的硅胶模具做的正六面体

就是太小

全家福

后来找了窗台的落地生根

固化后是这样

玩玩还是挺有趣的

网友A:
你这个没消泡,大气泡能看到,小气泡也影响透明度。我灌过虫子,要分几次灌,不然不是浮上来就是沉下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没消泡,大气泡能看到,小气泡也影响透明度。我灌过虫子,要分几次灌,不然不是浮上来就是沉下去。 ...

怎么消泡呢?我做出来也是很多气泡

网友:
除泡机买起来哈哈哈哈

网友:
滴胶里面的东西还会变质吗,万一里面的种子发芽了怎么办

网友:
要抽真空不然又小气泡,或者自己做个负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消泡呢?我做出来也是很多气泡

内部气泡50度恒温加热,外部表面喷枪燎,有条件抽真空最好。最土的方法混合固化剂后搅拌均匀那太阳低下静置半个小时~

网友C:
如果灌封一只蜻蜓,日后蜻蜓会变色吗

网友:
很有创意,能找到消除气泡的方法就好了

网友:
楼主是越玩越溜越玩越文艺了,乍看电源插头夹持的东西我还以为是一个肉丸子那,感觉这种工艺与浇注聚氨酯相似,如果没有负压设备表面有气泡是难免的,也与材料裸露存放是时间有关、也与空气湿度有关,做大东西时也可以用液化气喷枪(烤防水卷材的工具)做适当的处理,你的这个也可以试试用打火机但不知道这货怕火不。

网友:
需要买什么材料呢?什么胶?

网友:
小制作确实不错,可以做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没消泡,大气泡能看到,小气泡也影响透明度。我灌过虫子,要分几次灌,不然不是浮上来就是沉下去。 ...

一般用真空消泡,这个真不好搞

上浮下沉的解决方案可以参考: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220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灌封一只蜻蜓,日后蜻蜓会变色吗

会的。我封过一个蜱虫,变色了

网友:
做出来挺漂亮的,如果能把气泡消除掉就更好了

网友:
最后的绿植,时间久点估计会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消泡呢?我做出来也是很多气泡

抽真空是个办法,但业余条件不好弄

还有个办法是坛友分享的,说先用胶把表面刷一遍干透再灌胶封装,偶还没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消泡呢?我做出来也是很多气泡

加压,用真空

网友:
挺好玩,就是小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抽真空是个办法,但业余条件不好弄

还有个办法是坛友分享的,说先用胶把表面刷一遍干透再灌胶封装,偶还 ...

感觉这些办法都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