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X折腾』移动GM219-S拆解并破解

楼主(2021-09-17):
『X折腾』移动GM219-S拆解并破解
废品大妈给的,主要看上的是有个千兆口,并且自带WiFi

背面还自带藏线的地方

通用四个wan口,一个usb

功能健全

拆开不是太难

闪存和无线芯片

闪存和内存

背面光秃秃

线刷口

MTK的处理器

通电,能正常使用

直接用超管恢复,再然后就可以登录上网了

可惜两根网线被废品大叔给拆了

其他路由器上拆两个

无线芯片上粘好散热片

颜色不对,不过还是挺合适的

全文完,后来被本地的个人收走用了。

网友:
“四个WAN口”,好高级的机器!

网友A:
设备注册咋搞,,,,我都不敢恢复,换了都是直接改一改账号密码来用。

网友B:
我都是用移动的大光猫,一黑一白,比这种小的好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注册咋搞,,,,我都不敢恢复,换了都是直接改一改账号密码来用。

找客服要loid和密码就好了,当年用过电信,直接填loid,然后移动的是loid和密码,账号就是手机号码。
设备注册的是直接下载设置,很方便,进一步的研究人员就是直接改密码,华为光猫大部分恢复原厂界面后得自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移动的大光猫,一黑一白,比这种小的好得多了。

这个是折腾完变现的。。我自己用的是诺基亚贝尔的光猫,千兆双频WiFi,一体式搞定。

网友:
光纤接口没看到啊

网友C:
ruoruo弱弱地问一句,无线芯片贴上散热片会不会影响无线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折腾完变现的。。我自己用的是诺基亚贝尔的光猫,千兆双频WiFi,一体式搞定。 ...

目前移动光猫中,华为8546V是最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客服要loid和密码就好了,当年用过电信,直接填loid,然后移动的是loid和密码,账号就是手机号码。
设 ...

学习了, 但是没坏不打算折腾它。。。

我现在用的移动300M用的也是这种二合一的类似的产品, 相当于光猫+路由器二合一, 之前50m时, 还是自家路由器ppoe拨号+ 多动提供的光猫。。

。。。它的4个lan口, 只有第一个口是千兆, 剩下的lan口有一个是电视, 还有2个百兆口可用。。。并且wifi只有2.4G。。

我买了一个水星的双千兆路由器, 很尴尬, 不知如何接,直接wan口接它的lan口吧, 感觉圆环套圆环了。。。 我这个水星也不支持AP模式,    最后我用一个懒人的办法:关掉移动盒子的wifi,  水星的lan1口接 移动盒子的Lan1 千兆口, 再关闭水星的DHCP服务。。 就这样用了一年。。感觉也还行。。家里电脑 手机, 摄像头, 十多个设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移动光猫中,华为8546V是最好的。

我好想有发过帖子,那时候我买的是60元包邮二手的,不带电源,华为8546V至少要200起。。好归好,性价比不行。就跟当年的K2P一样,我还是选择了AC9

楼主:
引用 网友C:
ruoruo弱弱地问一句,无线芯片贴上散热片会不会影响无线信号?

会,就相当于大门被人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但是没坏不打算折腾它。。。

我现在用的移动300M用的也是这种二合一的类似的产品, 相当于 ...

用光猫的千兆口接睡醒的wan口,如果没有WAN口,就随便接一个口,最好开启DHCP服务,减轻光猫的负担。
然后机顶盒还是接在光猫上,它不走宽带的带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光猫的千兆口接睡醒的wan口,如果没有WAN口,就随便接一个口,最好开启DHCP服务,减轻光猫的负担。
然 ...

水星的局域网再到移动路由器的局域网, 感觉圆环多套了一层圆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星的局域网再到移动路由器的局域网, 感觉圆环多套了一层圆环。。。

不用太纠结,除非你的光猫自带双频WiFi,否则的话只能这么做。。
这就是我为什么自费买个诺基亚贝尔的光猫。

网友:
这个居然千兆口

网友:
同样的型号,也有一只吃灰的,
就是它,也没拆开看过。

网友E:
移动自己的猫 做工一般,不过稳定性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移动自己的猫 做工一般,不过稳定性还可以

是的,手里若干个移动自行生产的光猫设备,做工还是可以,如果重要芯片上做点散热那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