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相机屏幕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21-09-17):
一部使用了十多年的卡片相机今天发现屏幕里面中间出现水雾似的而且还有一圈斑块,不知道是屏幕里面受潮了还是老化了,请问有没有办法去除掉。

网友A:
十几年的老卡片的屏应该不贵吧?

网友B:
偏光膜的问题,换了就行。

网友C:
这个找维修的也很鸡肋,自己修又怕没那个水平,关键是如何找到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几年的老卡片的屏应该不贵吧?

拆机的旧屏幕价格应该不高我看不少二手的卡片机一部才几百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机的旧屏幕价格应该不高我看不少二手的卡片机一部才几百块。

十年以上的卡片机,基本上都是成堆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光膜的问题,换了就行。

我想连续拍摄视频让机身发热看能否去除掉里面的湿气,先将就还可以使用就是不知道会不会继续恶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找维修的也很鸡肋,自己修又怕没那个水平,关键是如何找到配件。

是呀,这相机也太老了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D:
是偏光膜的胶老化了。我有个电子相册也是这样,只有这一层有问题其实可以不用换屏,单独买偏光膜,旧膜撕掉,比划一下确定折射角度后,画一个大概的尺寸再裁剪下来贴新的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偏光膜的胶老化了。我有个电子相册也是这样,只有这一层有问题其实可以不用换屏,单独买偏光膜,旧膜撕掉 ...

我还以为里面受潮了如果继续恶化就打算拆卸一下看看能否自己更换偏光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里面受潮了如果继续恶化就打算拆卸一下看看能否自己更换偏光膜。 ...

有缩皱的痕迹就是受潮或者被太阳晒过高温老化的。偏光膜自己恢复不了,只能换,相机的好像之前有人修过,一般都是最上面那层出问题,不需要把屏幕背光拆了,也有最里面那层出问题的,但很少。自己动手买配件并不贵,用修手机屏幕的那种通用的偏光膜,一大块的也就几元钱包邮,比换屏要便宜多了

网友:
手工费比弄个二手的换上去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