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兄弟HL-2260打印机鼓芯简拆

楼主(2021-09-17):
兄弟HL-2260打印机鼓芯简拆

兄弟HL-2260打印机粉盒刮刀积碳致鼓芯磨损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157-1-1.html

网友A:
为啥要拆?不能用了吗?

网友:
里面挺干净啊

网友:
激光打印机的东西,我是能不动就尽量不动,膈应里面的碳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拆?不能用了吗?

鼓芯磨损打印出黑线,恰好有一闲置联想打印机的鼓芯但一端的轴盖不一样而拆换一下试试。。。

网友B:
圆筒可以做个擀面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圆筒可以做个擀面杖

富硒哦哈哈哈哈

网友:
这鼓是打了多少页,磨损这么严重

网友:
这个东西经常换,极大地资源浪费!

网友C:
这根硒鼓的颜色不对啊 ,原装的是棕黑色的 ,超级耐用 打两万张轻轻松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根硒鼓的颜色不对啊 ,原装的是棕黑色的 ,超级耐用 打两万张轻轻松松。 ...

我有一台联想lj2000的,硒鼓是棕褐色的,是普通硒鼓,寿命应该是一万张,hp1020的硒鼓就是这种绿油油的,居查是有机硒鼓,寿命是3000张。还有一种是陶瓷硒鼓,据说可以十万张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联想lj2000的,硒鼓是棕褐色的,是普通硒鼓,寿命应该是一万张,hp1020的硒鼓就是这种绿油油的, ...

10w那个是京瓷打印机里的终身免维护,只换粉盒就可以 。那个可不止10w 使用环境好  用的纸好 打20w也是可以的。

网友(2024-08-19):
硒鼓要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