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讨论一下,什么变频器比较好用

楼主(2021-09-17):
讨论一下,什么变频器比较好用
一般用变频器,功率也不大,3-4KW以下的。
以前都用的模拟量控制,准备以后用通讯控制了,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比较友好通讯。价格也不要太高,就是性价比高一点。

网友:
性价比搞旧买国内牌子的,价格实惠,调速看说明书

网友:
其实普通民用,小功率变频器,国产产品已经不错了,价格便宜。

网友:
汇川的市场用量比较大,通讯功能也比较强大

网友:
一直有个疑问
国产变频器用 三个脚的大管的 和 用进口的igbt变频器  差距多大?
性能差距大吗? 寿命差距大吗? 还是没保护 抗冲击抗意外 差距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