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这样自动机械式翻面的卡座还是第一次见,看起来很酷!

楼主(2021-09-17):
Nakamichi RX-505单面走带 自动翻面卡式录音座

简单事情复杂化,正反转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
确实少见,一般都是两个磁头和两个方向来控制,直接机械翻面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
正反转的,需要四轨迹的磁头,双压带轮,主导轴等等,这个也是一种设计不是,还有旋转磁头的,

网友:
这个设计就有点意思了

网友:
还真是第一次见,科技感好强

网友:
还是很少见到的一种方式。

网友:
这个结构更省钱吧。。。

网友:
正反转翻带很常见,这个估计是为了规避专利,而且独树一帜

网友:
避开了别人的专利,生产后有同样的功能卖点,但是不会受到起诉

网友:
发展的过程中会有许多的不同设计,只不过我们没有机会见到而已。
就像现在,还有几个人会用磁带?连光盘都差不多销声匿迹了。
也许要不了多久,什么硬盘优盘,也会成为历史

网友:
中道的卡座!值得收藏!这种货越来越少了!维护都不容易!

网友:
旋转磁头精度和耐用度不如固定磁头

网友:
这机器设计得真好看,当年肯定不是一般的牛!

网友:
这个更具逼格,大机器用这个挺好

楼主:
Nakamichi RX-505

转几张图片:

网友:
直接正反转就可以实现了,设计得花里胡哨的

网友:
之前在外网看到过有更复杂的设计。。。

网友:
还好录像带都是单向的,不然这些厂家又要设计出什么样的怪异机械出来

网友:
这个设计在机械行业用的好多的,做稳定并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少见,一般都是两个磁头和两个方向来控制,直接机械翻面的还真没见过。 ...

机械翻面的磁带机有不少,但都是高端专业机,所以民间见得少。

反向旋转磁带的磁带机机械结构简单,但是实际生产的磁带并不是100%对称,反向旋转的时候磁头的方位角和走带就会略有不同,不能完全兼顾。这对要求极其严格的高端专业用户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大部分专业磁带卡座都是单面的,需要人工手动对磁带翻面。有些公司针对这些高端用户的苛刻需求设计的可自动翻面的卡座就只能设计成机芯仍然是单向的,但是有个另外的机械装置来把磁带翻面,实现翻面的机械装置五花八门,有些很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