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usb口连接的NAS稳定性是否不如通过sata口连接的NAS?

楼主(2021-09-17):
为啥有好多NAS只能通过usb口连硬盘,不能直接连sata口呢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肯定是Sata直接连接稳定,我前两天刚挂了一块移动硬盘盒的主板

网友B:
成品NAS除了内置SATA外只有外部USB设备可选,这是先天不足,除非你自组而且用扩展性比较强的系统做底板,我现在是实机装XP和WIN7,要啥自己添,接口管够

网友:
成品NAS主板不会提供多余的SATA口的,这样的话,多盘位的型号就卖不掉了,体谅下厂家吧伦家也要吃饭的

网友C:
用玩客云挂了好几年,也没觉得啥不稳定。

网友(2022-09-09):
相对sata更稳定,不存在供电问题。

网友(2023-01-15):
主要是成品NAS受SATA口和体积的限制,没多的,你自己扩,又没地方放,这种只能用USB的考虑到可移动性和美观两者兼容。

网友:
USB肯定是不如SATA的稳定,不过价钱便宜啊,鱼和熊掌真的不能兼得

网友:
没啥不稳定的

网友:
小米3g挂USB用了两年,还是好好的,就备份下东西

网友D:
sata直连的稳定性对于usb来说是毋庸置疑的。
usb口连硬盘,看你怎么连,硬盘盒的质量 usb线的质量转接芯片的质量和稳定性,然后就是usb口是通过芯片桥接还是主板原生的,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也不是不可以,我就用wyse 5070连硬盘底座搞了个nas,两三个月了没啥问题,长久性不好说,机器usb不是原生的,是螃蟹芯片桥接的。

网友:
长久之计还是SAT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肯定是Sata直接连接稳定,我前两天刚挂了一块移动硬盘盒的主板

几盘位的移动硬盘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品NAS除了内置SATA外只有外部USB设备可选,这是先天不足,除非你自组而且用扩展性比较强的系统做底板,我 ...

扩展性比较强的底板有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玩客云挂了好几年,也没觉得啥不稳定。

你挂的2.5寸盘,还是3.5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sata直连的稳定性对于usb来说是毋庸置疑的。
usb口连硬盘,看你怎么连,硬盘盒的质量 usb线的质量转接芯片 ...

螃蟹芯片桥接,是pci口转usb口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扩展性比较强的底板有哪些?

所有NAS都支持AHCI协议的扩展卡,也就是说ASM1061/Marvell 9215/JMB585之类都可以直通,只要你找出一个PCI-E 1X通道的空余接口就行,一般网卡或者NVME模块都是走的PCI-E协议

网友:
不会玩,觉得楼主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NAS都支持AHCI协议的扩展卡,也就是说ASM1061/Marvell 9215/JMB585之类都可以直通,只要你找出一个PC ...

一个PCI-E 1X通道的空余接口能转几个sata口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PCI-E 1X通道的空余接口能转几个sata口呢?

理论上无限,因为所有原生以及扩展卡的SATA接口目前都支持端口倍增协议,也就是可以用端口倍增器扩展接口,每个SATA最低可以变成5个,比如使用JMB585时自带的5个口用五张端口倍增器可以变成25个SATA接口,不知道这样解释能不能理解

当然这个端口倍增器不用安装驱动,因为这个标准一早就内置在了SATA协议中,类似的情况参考USB集线器,也是一开始就集成在USB协议里,但凡是个USB口都能级联127个设备,而且共享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