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小米飞米a3无人机遥控器拆,里面的四方向开关很黑科技

楼主(2021-09-17):
下面这个就是四方向开关,还带中间确认键,总共五个控制却只有两根线,难道是背面那五组 电阻电容 实现的?

网友:
相当于5个开关,用电阻分压,用adc即可判断!!

网友A:
楼上的已经说完了,这种设计的缺点就是,开关内部,氧化接触不良阻值变大,容易出现串键的问题,举个例子,你把开关向上操作,变成往下了

网友:
嗯这不挺明白的吗~

网友B:
还以为真有黑科技呢,你手机的线控耳机,只要两条线,就能实现三个按钮+一个麦克风的功能了

网友:
网上听说掌上游戏机,全向摇杆容易出问题,里面好像是电阻薄膜。我的佳明201x手持机按键摇杆,两三年后经常没反应出问题,估计是导电弹簧片质量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已经说完了,这种设计的缺点就是,开关内部,氧化接触不良阻值变大,容易出现串键的问题,举个例子, ...

里面是接触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里面是接触开关?

相当于单刀五掷开关

网友:
电阻分段,要在开关 原件品质非常好的情况下才好使,不然过段时间就会乱飞了,小米这类厂家不太可能用很贵的,所以

网友:
车机方控和有些电视机按键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真有黑科技呢,你手机的线控耳机,只要两条线,就能实现三个按钮+一个麦克风的功能了 ...

哈哈,让您见笑了,我头一次见

网友D:
很多显示器按键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D:
遥控器里面搞个GPS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显示器按键就是这样设计的

所以咯一类显示器,一旦用旧之后,按键就乱飞了

网友:
同意2楼得说法,楼主可以试下,每个开关位置测试下阻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让您见笑了,我头一次见

跟你说一下,每次起飞之前一定要试一试再飞起来,这个时间久了存在接触不良,电阻变大的可能,小心直接提控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里面搞个GPS是什么意思

会不会根据gps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说一下,每次起飞之前一定要试一试再飞起来,这个时间久了存在接触不良,电阻变大的可能,小心直接提 ...

好好,看来这是个鸡肋

网友:
用过thinkpad的小红点就知道了。。

网友(2021-11-27):
我也有这个,想拆开看看,没发现螺丝孔,都是卡扣吗?还有就是楼主有没有改480高清屏的方法啊?因为这个遥控器的av输出是480p,我试过外接显示,本机屏会黑掉,然后所有操作都在外接显示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