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三菱PLC程序的一些非标准用法和问题

楼主(2021-09-17):
先来一个非常规用法,用PLC普通IO驱动步进电机做低速运行,精确度没问题,就是PLC内部时钟最小是10ms的M8011,这样速度很慢,请教各位怎么获取准确的2ms周期的时钟信号?

另外一个,不增加模块,直接Y3做脉冲输出,速度不超过2000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定位精确,轴输出中M8370状态也对,就是位置寄存器D8071,D8070一直不变,请教怎么获取Y3的脉冲位置?就下面这个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好像手册是不让这样写,请问这样子写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2图后面三行不是双线圈么,脉冲数用寄存器赋值,变寄存器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图后面三行不是双线圈么,脉冲数用寄存器赋值,变寄存器值

手册上是有说不能这样双线圈,但是又都能正常运行.脉冲位置也没错.这个只是测试程序,实际程序要走多段绝对位置,而且中间穿插气缸动作和电磁铁动作.还有几个动作是有数据计算走变值的相对位置.单个线圈程序做到位和启动太繁琐了

网友B:
我有两个FX3U 8继电器输出能卖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个FX3U 8继电器输出能卖多钱?

不值钱了,继电器输出的三菱没有国产的性价比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个FX3U 8继电器输出能卖多钱?

我有个32点继电器FX2N和你换个3U玩玩?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册上是有说不能这样双线圈,但是又都能正常运行.脉冲位置也没错.这个只是测试程序,实际程序要走多段绝对 ...

双线圈会导致工作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册上是有说不能这样双线圈,但是又都能正常运行.脉冲位置也没错.这个只是测试程序,实际程序要走多段绝对 ...

我在写设备控制程序一般不会这样写,要么写在多个子程序里,call子程序;要么变寄存器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32点继电器FX2N和你换个3U玩玩?

都是公司的,没法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线圈会导致工作不稳定!

是的,有时候直接灌程序后容易运行有问题,但是断电重启后都正常了就没怎么管这个

网友:
PLC修硬件还行,软件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