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台式机不亮了,百度叫我拨插显卡但我没有显卡,还能玩不?

楼主(2021-09-17):
折腾了半天,不知是CPU坏了还是主板挂了。回放:
老掉牙的台式机,用着用着突然黑屏了。显示器灯亮着,键盘灯亮着但关不了,主机灯亮着,按主机开关键关不了机,只好拨电源.......
拆机箱,插电源,按开机键,CPU风扇转,显示器不亮,没有报警声,查看主板上没有喇叭或蜂鸣器。
长按开机键没反应关不了机,又拨电线。
拨内存擦擦再开机,依旧,反复几次,屏亮了.........但还没进系统就又黑了。
再来,N次,有过一次进系统了,不久又黑了。
再接着折腾了NNN次,屏幕一次也没再亮过了
替换检查,显示器没问题,内存条没问题。电源也没问题
还是百度吧,清洁了内存插槽,不行。
然后还说插拨显卡,但是这机器是集成显卡啊。
还说就是U或主板坏了要修,
我没法替换验证啊
但是这老主板肯定找不到人修了吧?
我还有得玩不?
在此求教,不为修好,只为学习积累一点知识。
谢谢。

网友:
CPU接触不良

网友:
教你个好用的方法,百试百灵拿个大锤放边上,多开关几次,要是实在不行,大锤伺候,就问他怕不怕

网友A:
教你个方法:装好机箱,开不了机就用力拍机箱,多拍几下,震一下就好了

网友:
初步判断这应该是个集成显卡吧?那简单了,显卡就在主板上,把主板拔了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你个方法:装好机箱,开不了机就用力拍机箱,多拍几下,震一下就好了 ...

抱起来摔地上行不?

网友:
真奇怪的故障,主板不良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主板断电,拔电池,放电。

网友:
技嘉主板吗?刷BIOS

网友:
主板电容有没有鼓包的?

网友:
一般是CPU座接触不良或者  座子变形虚焊了,这种情况  呃。拍机箱,拍得好就能用多久算多久,拍不好 换新的吧

网友:
手上有没独立显卡?有的话可以单独插个独立显卡试试,有可能主板的集显出问题了。

网友:
内存条换个插槽试试

网友:
你把能拔的线都拔了,再重新插上,我就这样,也是黑屏,开机电源转,其他都没反应,后来就都拔了重插的就好了,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看看电容是不是鼓包了

网友:
内存条拔出来用橡皮擦就完事了

网友:
把所有的线都拔了,然后抠电池,过几分钟再装回去再试,老鸡鸡经常出这种毛病...

网友:
我的咸鱼有自用退役下来的g41主板带cpu,要的话便宜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起来摔地上行不?

老主板,氧化层的问题,水洗,内存插槽牙刷+牙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