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 威克士JCR时好时坏

楼主(2021-09-17):
开始以为是扳机坏了,准备换扳机,拆看扳机上啥型号都没得。网上一顿猛搜,发现和WU130用的都是德丰的AGD-3100扳机,买了个新的换上,
还是时好时坏,最后万用表伺候上,发现扳机排线第4脚的电压不稳定(就是图片上红色箭头那个脚),
当电压降到4V左右的时候就启动不了,
一会又自动恢复了,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A:
送回娘家换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回娘家换主控

不用送回去,启动不了把3脚和4脚短接一下松开就好了
我现在自己在上边焊了两根线出来,接了个点触开关
安装在手柄下边得散热孔哪儿,启动不了就按一下
自从安装上了这个开关,居然还没遇到启动不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