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硬盘是不是坏了?hdtune检测出坏道但坏道位置会变!

楼主(2021-09-17):
最近电脑开机后进入桌面变慢,然后用着用着偶尔会有很轻微的咯吱声,久久响一下,玩游戏时响的话,游戏就像按下暂停键,顿住了,一两秒后又好了。机子开始偶尔重启!
怀疑是硬盘问题,因为声音很像坏硬盘读盘的声音。
用hdtune检测,健康状况里没有红黄色警告,但做硬盘扫描的话会扫描出几个坏道,问题来了,第二次再扫描,坏道位置变了!

大家帮看看上面数据那些不正常?

问,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是硬盘有逻辑坏道还是真的有物理坏道?我在备份这个硬盘的数据的时候,确实出现了几个文件无法读取的情况!
如果尝试格式化修复的话,用什么工具好些?

网友A:
第一要务。备份数据,

网友B:
你这smart也看不出来什么,dos下用mhdd单独扫描一下看看,硬盘通电14000+小时也不短了

网友:
先看电源电压功率啥的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把硬盘的电路板拆下来,把那几个接触点清理干净后再试试.我碰到过一次硬盘电路板和硬盘盘体的接触点氧化了,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smart也看不出来什么,dos下用mhdd单独扫描一下看看,硬盘通电14000+小时也不短了 ...

也不长吧,我有一块日立80G的5万多小时还好好的,还是放录像机里面

网友D:
经验告诉我你的硬盘有坏道了,建议用MHDD扫扫试试,如果能修复说不定还能稳定使用多少年,我之前那块ST320 11代的的修复过后屁事没有,不过本子Toshiba的320G才用2W多小时就修不好了,所以趁着还能读出数据果断备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长吧,我有一块日立80G的5万多小时还好好的,还是放录像机里面

就看数据重不重要了,如果数据重要,14000+小时已经很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要务。备份数据,

数据已经第一时间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smart也看不出来什么,dos下用mhdd单独扫描一下看看,硬盘通电14000+小时也不短了 ...

是不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验告诉我你的硬盘有坏道了,建议用MHDD扫扫试试,如果能修复说不定还能稳定使用多少年,我之前那块ST320  ...

mhdd,我试试

网友:
换条数据线试试

网友:
重新带映射的扇区是0,放心吧没坏道。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
1.硬盘sata线接口或者主板那一头的接口氧化
2.sata供电线接口氧化
3.硬盘电路板触点氧化
解决办法:1. 2.每个接口拔插20-30次,视心情好坏。
3.六角螺丝刀拆电路板,橡皮擦触点。
不敢说100,最起码80%的电机停转故障都能解除。
这种情况一两次可能产生不了坏扇区,但是次数多了一定会有。当然也有可能产生的是逻辑坏扇区,读写几次或者修复下就好了。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电源?会不会有问题?
硬盘怎么没黄也没红呀?

网友E:
无法校正的错误计数1,这盘还留着干么

网友F:
无法校正的错误计数 224,这应该有问题了,我的这里前两项是100,后两项是0:lo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法校正的错误计数1,这盘还留着干么

对啊,就这项参数让我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法校正的错误计数 224,这应该有问题了,我的这里前两项是100,后两项是0 ...

这个参数,还有那个指令超时我都觉得有问题

网友:
希捷的盘SMART属性有个暂时无人知道的等式:

BB+BC=RAW数据左右飘移

网友:
不是电机,就是磁头,准备报废吧,

如果是坏道,可能还好说点,

电机还会慢慢坏,一但是磁头,随时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