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已解决]智达康ZN-7200-C,CPE,不能进后台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2021-09-17):
正如标题,试了好几遍,换了3根网线,也不能进后台,已查到后台地址是192.168.1.1,电脑可以识别到AP网口,就是不能正确自动获取到IP地址,复位键也按了,无效,感觉是正常启动的,是固件坏了吗?

网友:
手动设置IP试试,说不定这玩意根本就不提供DHCP...

网友:
这是无线CPE 应该是没有开启DHCP的吧

楼主:
问题已解决,重新手动设置IP就好了,刚才手动设过的,可能参数填错了进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