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个摩拜充电宝主板,当锂电板T12焊台电源

楼主(2021-09-17):
卖家还送了一个板,说是电量显示的,奈何不会接线,想请教大家电池要怎么接线,普通的6串保护板是B1-B5,这个怎么还有B6

网友A:
B1-B6对应6个电池正负了B1-同时也是输出负,B6+也是输出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B1-B6对应6个电池正负了B1-同时也是输出负,B6+也是输出正

好的,谢谢你了,还有想显示电量LED灯应该怎么接?T12取电是不P+P-那里?

楼主:
还有就是T12待机时摩拜主板会自动关闭输出,这个要怎么解决?

网友:
我也在做,不打算从它的输出接电,直接从电池接,加开关,,这板子只做充电,顺便做充电宝,和24V输出

网友B:
B1是第一节的正极,B6是最后一节的正极,所以,B几就是第几节的正极,负极不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1是第一节的正极,B6是最后一节的正极,所以,B几就是第几节的正极,负极不接的 ...

谢谢!我怎么没想到呢,这样就需要两个开关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怎么没想到呢,这样就需要两个开关了吧

要2个干嘛?本身输出24v那个,可以用自带的那个按钮,加个开关控制t12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2个干嘛?本身输出24v那个,可以用自带的那个按钮,加个开关控制t12就好 ...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