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量产这样怎么解决呀,而且量产后老是掉盘

楼主(2021-09-17):
量产拿我自己和教室的电脑跑圈都掉盘,有散热,是颗粒太垃圾了吗。有没有大佬给个方法,谢谢啦

网友:
掉盘无非就是三个原因,,供电,温度,固件
首先说说供电吧,一般但是5V供电,,这个供电的要求也就一般,,能提供1A 电流的口子就算不错了,其次,内部的DCDC芯片输出纹波大不大,,有些高耗能的颗粒是吃电流大户,,容易造成纹波增大导致概率掉盘
温度这个玩意嘛,,,只要没有超过120度都是正常的
最后的固件问题这个是真的很难解决,,谁也不知道是那个固件问题,,就算知道了也很难解决,,毕竟我们不是资深的玩家

楼主:
跑圈2.0不会报错,跑我自己电脑3.0的电脑就报错

网友A:
换别家的颗粒试试呗,小容量的32G MLC就行,我做了三个903+东芝MLC的,都是一次成功

网友:
用什么板子?

楼主:
买的别人做的,我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别家的颗粒试试呗,小容量的32G MLC就行,我做了三个903+东芝MLC的,都是一次成功 ...

好吧,太难受了

网友B:
到手就会掉盘吗?

网友:
先f9清空再量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手就会掉盘吗?

嗯,我跑圈或者大文件就掉盘,我还以为我usb接口的问题但是试了其他的也是一样。刚刚把DDR去掉勾结果提示execute fail了

网友C:
其他的配置呢?发出来看看,量产之前有没有清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手就会掉盘吗?

对,跑大文件跟跑圈必定掉盘,刚刚量产把DDR去掉结果提示execute fail了= =

网友B:
建议拆开看看,感觉没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的配置呢?发出来看看,量产之前有没有清空?

量产之前清空了,试过很多次还是掉盘。主要是掉盘的问题,量产倒是可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拆开看看,感觉没贴好

好的好的

网友D:
本来就容易掉,颗粒体质差点,板子供电差点就容易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就容易掉,颗粒体质差点,板子供电差点就容易掉

哎,主要是一跑圈或者写大文件就必掉,太难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就容易掉,颗粒体质差点,板子供电差点就容易掉

卖家说他自己测的时候不会掉盘,我这是必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量产之前清空了,试过很多次还是掉盘。主要是掉盘的问题,量产倒是可以成功 ...

不勾选擦除闪存吗?一般能读取出来id的片子就别重复焊接了,经验一般是看看选项或者换低版本量产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勾选擦除闪存吗?一般能读取出来id的片子就别重复焊接了,经验一般是看看选项或者换低版本量产工具 ...

勾选也是一样容易掉盘,我现在在设置那个电流试试哪个不容易掉,我用AS SSD跑的话1G不掉,跑3G就开始掉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