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材] 把工业镜头嫁接单反镜头

楼主(2021-09-17):
种镜头啦......明年收获一茬的镜头
工业镜头顾名思义就不是家用的啦,有的用在你想也想不到的地方,海鲜市场上有比较多的廉价“酒红”镜头,就是用在线扫描上的,有几种可以改成单反镜头。
单反上用这样的镜头就要求镜头成像距离要大于法兰距,成像范围大于相机CCD/CMOS尺寸就行,常见有两款:90mmF2.8和80mmF2.8
微单的法兰距更短,就可以用比80mm更短焦距的镜头,不过成像都比不过这上面两款,这两款据称能覆盖中画幅,喜欢动手的可以改装当成手动微距头使用。
我这里用了个80mm的镜头,装在一个国产的镜头筒里。原镜头进水报废了,把里面的镜片全拆掉,把80mm的镜芯塞到里面固定好,利用原来的对焦环做调焦用,左右拧是对焦,前后拉是微距切换。

镜头是全金属的,很有分量

拆光镜片的镜头,里面塞了80mm镜芯

“酒红”颜色的镀膜是这类镜头的特征

镜芯只占深度1/2不到的位置,前面空出来的位置用作遮光筒,这点很重要,因为这样的镜头内部消光处理不好,让外界的光线直射到镜头上就“见光死”了

以下照片样张

楼主:
微距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光圈是F2.8,虚化效果不错

楼主:
但是景深就很浅,像这个只有窄窄一条

楼主:
逆光就真不行了,马上露马脚,雾感明显

楼主:
拍近处的物体优势明显,焦内锐利,和商品镜头可以一拼

楼主:
然而远景就显出弱点了,因为设计上只是考虑近景使用,远景上像场不平的缺点就放大了,画面中间锐度保持的不错,四周就差了

网友:
我的80mm狗头不知道发霉了没,好久好久好久没用了

网友:
效果挺不错,这种工业镜头原来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啊?

网友:
我一直想把生物显微镜加个摄像头,但那个显微镜只有NIKON的接口,转接头能搞到,就是不知道选哪种摄像机,家里有几个枪机,每次想试的时候又没那个心情了。

网友(2021-12-08):
看来还替代不了家用单反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