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8伏良明充电器BCL1418红绿灯一起闪

楼主(2021-09-17):
不插电池红灯常亮,插电池红灯闪过几下后熄灭。绿灯闪充电,过几秒后红绿灯开始一起闪。电池是正常的,已在别的充电器上试过了。

网友A:
会不会是镍氢充电器充不了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镍氢充电器充不了锂电池?

应该不是,买时问清楚了是锂电池充电器。电池在另一个原装充电器上实验是好的,两个充电器唯一的不同就是充电电流不一样,这个是85瓦3A,另一个是50瓦充电器。

网友A:
正常的充电器也是双电压吗?良明充电器怎么分辨电池是14V还是1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充电器也是双电压吗?良明充电器怎么分辨电池是14V还是18V?

充电器和电池里面有程序的,可以自动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