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捡到的九阳电热水壶

楼主(2021-09-17):
深夜下班,路过小区垃圾筒旁,发现了这个盖子烂掉的电热水壶,顺手带回家看看是不是好的!

九阳的。

看这外型,是早几年的产品。

厚实沉重,应该有料。

烧水试了一下是好的,仅仅因为盖子缺了一块就扔了,前主人有点小奢侈。

底部的样子。

凑近一看,居然是STRIX的温控器,看来这垃圾捡得值!

拆开看一看。

我也只打算要这个温控器。

底盖内部的样子。

生产日期2018年,不算太旧。

这个底盖用料比较厚实,很沉。

底部的温控器总成很新,没什么烧蚀的痕迹。

电源指示灯,用的氖炮。

拆掉固定螺丝就可从加热底盘上取下温控器。

取掉开关拨杆。

STRIX温控器的背面。

STRIX温控器的正面。

双金属片和触点位置都很新,说明没真正用过多长时间。

背面也一样。

看看水壶盖子。

先要取掉把手上的固定螺丝。

拿下水壶盖。

取出不锈钢的内胆。

盖子和把手是连在一起的。

取下盖子上的水滴收集片。

把手貌似无多大用处。

这个结构件虽然是易损部件,但和现在的产品不通用。

内胆的样子。

底部的加热管是和不锈钢焊在一起的,无法单独取下。

内胆内部的样子,确实没烧过几天水。

电源底盘。

取掉螺丝。

这是STRIX温控器的母座,必须成对使用。

母座细节。

侧面,有STRIX的标记。

内部的触点。

留下温控器,其它的全扔掉。

网友A:
内胆不拿来种个花,怪可惜的

网友B:
新的。小两口吵架扔出来的。问题是连着电源底盘一起扔。

网友:
没用几天的壶,质量不错,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胆不拿来种个花,怪可惜的

那得在底下钻两个孔

网友:
内胆可以煮方便面

网友:
楼主也有点小奢侈,这个烧水泡脚还是不错的

网友:
便宜货也是这个样子  当然用料肯定没这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的。小两口吵架扔出来的。问题是连着电源底盘一起扔。

我也是这么想的,打架摔的,哈哈

网友:
要留就留整个呀!单留温控器有啥用

网友:
这个电热水壶看起来做工不错,看来以后可以考虑这个牌子的热水壶。

网友:
发热盘用来焊接贴片led啊   用直流60V供电

网友:
可惜了,有钱人看不懂。

网友:
这是新版模具,连自跳开关的开孔都取消了。你还不如到九阳的维修部配个盖子好过。

网友:
白嫖的可以啊,现在买热水壶都看是不是STRIX的温控器,是的才买,用很多年都不会掉链子

网友:
换个盖子接着用啊,拆了可惜!!!!

网友:
可以像住宾馆的学习,用这个煮内裤

网友C:
九阳出品,必属佳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九阳出品,必属佳品了。

有一回看到九阳的塑料豆浆机,问售货妞会不会破裂,那胖姑娘并不搭话,直接双脚站上放躺地板上的豆浆机上,吓得我赶紧喊她不要跌倒了。

网友:
那么好的壶,留着用呗,人家是扔,你是拆,都够败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