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这个电源能改可调吗?DELTA DPSN-130ABB

楼主(2021-09-17):
通电之后风扇不转,但量着有电压

网友A:
如果你连判断是否可以改可调都不知道,建议直接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连判断是否可以改可调都不知道,建议直接放弃吧。

好象是这样。

网友:
只要是电源就能,关键是要有资料,或者你自己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