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多媒体音箱音频口直接焊根线,但是不好使。

楼主(2021-09-17):
事情是这样的,电脑多媒体音箱比较老,3.5mm接口经常接触不良,想要换个零件上去,结果因为太老,找不到可以替换的配件,可以看图,这种带螺纹的音频口,淘宝上我找过,有同样带螺纹的,但是脚的数量和位置跟我这个不同。这个螺纹挺重要,是用来固定里面的板子的,所以没办法,打算直接焊条线接出来。图中那条较粗的线是我自己加的。板子上音频接口的三个焊点我按照trs一一对应都焊好了,然后从焊点到线头挨个测通断,都能连通。(为了方便,我把音频口插上一根线,用万用表通断档测两个公头的对应触点)
然后诡异的事情来了:当我把这根线接到电脑上开始放音乐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侧喇叭不响,低音炮好像也没工作。但是如果我正常接一根线到音频口再连接电脑音频输入,一切正常。这时我再测一遍trs三个点,发现tip测不通了。我反复折腾了几次,比如把线拆下来,重新剥一段绝缘皮再焊上,我觉得可能是自己在焊线的时候有失误。结果搞了几次都是一个结果,最后我发现要点在于接通电源这个动作!每次测着没问题是在断电的情况下,只要我接通电源点亮音箱,tip就测不通了,然后就是用我接的线连音箱就有一侧不出声,但是另一条插在音频口里的线就工作正常。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大神们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你是不是把检测脚给怎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把检测脚给怎么了?

你指的是万用表的检测脚??没怎么啊

网友:
拆机吧,简单明了

楼主:
Okay,所有的相关的不相关的图我都拍一遍

此图中标出的那三个点就是音频口的三个焊点,线是我焊上去的。

这种类型的接口我在网上找不到配件可买,有长得像的,但是脚数与位置不同。

网友:
我觉得你的那个音频插座不像你想象的那种3个引脚的,后面似乎还有两个脚。你仔细看看。
我换过电脑的机箱上的插座,买了3次,才买到了合适的插座,这样就可以监测到耳机插入了。

网友:
这种插座好像不能这么连接。插座里面是有开关的。

网友:
这种插座是五线的吧?内部有开关,插头插入,开关打开,拔出插头开关闭合,以前在录音机上遇到过,你注意看看。

网友:
使用的时候弄个3.5头子插到插孔里面,然后看使用你焊接的线还好使不好使,如果好使了就插个头子使用。

如果不好使,试试下面的

先在断电的情况下用表测量一下是不是通路
把线换到红圈的位置试试吧

网友:
插头插进去要有一个脚对地的? 原来的插头是不是三段的?你少用一段了?  就是给个思路 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支招,有人说这种接口是5脚的,我特地把它拆下来拍照给大家看,确实是3脚的,所以为什么我说到处都找不到可替换的配件呢。

问题最后还是解决了,那条线我给拿掉了,因为当我拆下零件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接触不良的零件的尾部那里卡扣翘起来了,抱歉我没能把当时的情况拍下来,就是很本能的把它扣进去了,就是上面图片中看到的样子了,之后焊回去问题就解决了。这次要不是先把接口拆焊下来都发现不了这个问题。

最后还是谢谢大家给的意见,也希望我的经历能给其他的人一点借鉴。

楼主:
我才发现,这个问题在前面传的照片里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Okay,所有的相关的不相关的图我都拍一遍

此图中标出的那三个点就是音频口的三个焊点,线是我焊上去的。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