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求助!我把电子琴电路板裁掉一部分,为什么右边几个键不响

楼主(2021-09-17):
各位老师好!家里有一个61键的电子琴,非常占地方,看到马云家有卖37键雅马哈电子琴的,小巧灵活,但价格要四五百。正好手里有一个大电子琴,干脆把按键板裁短,去掉左右用不到的2组按键。我以为不会影响其他按键发音,裁断之后发现右边有几个音不出声了,请问这是什么道理?我用飞线接上之后不发声的按键恢复了几个,但还有三四个音还是不发声。难道电子琴按键板断了再飞线接起来“阻值”就变了?或者说电子琴按键板不能飞线?

楼主:
是沿着红线裁断的,如果我一定要裁断,但不影响右侧琴键的正常发音,请问各位老师怎么办呀

网友A:
肯定是哪里断了呗,仔细检查下吧

网友:
顺着不出声的线路找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哪里断了呗,仔细检查下吧

感谢回复哈,现在已经被我锯断了,导致右侧大概七八个按键不响了,那我赶紧再用飞线接起来,已经仔细检查了,接起来却不能恢复到之前了还是有四五个按键不响,想不明白,这种按键电路板,难道不能飞线的?

网友B:
应该有个公共端剪短了

网友C:
家里那么缺地方吗?你用纸板挡上不就行了。。这个操作实在看不懂。而且不光是响不响的问题,甚至调都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那么缺地方吗?你用纸板挡上不就行了。。这个操作实在看不懂。而且不光是响不响的问题,甚至调都变了。 ...

对对对,您说的很对,调子都变了,这是咋回事、、、(大电子琴想弄成小的给小孩玩,太大不方便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个公共端剪短了

您是说公共端剪短还是剪断呀
剪短是的,因为我已经把电路板切断了,再飞线接回去相当于线路接长了,几个键就不响了。是因为飞线的原因吗

网友:
这是矩阵键盘,不是电阻分压的,一条线可能控制多个按键

网友:
真厉害,竟然这样裁短电子琴,问题是这样即使能用也很难看啊

网友:
还有这样做作的?正如楼上说的,键盘是矩阵电路,没有地线之说,不见好多二极管么,用二极管隔离,电路互相关连,再加上好多过线印刷电路,你锯了,不可回复,废了,除非换音阶板。

网友:
把板子断开,然后叠过来,然后再飞线把断开的线接上,后果就是板子厚一些

网友D:
这种思维的人,好有意思,就如同,把电视屏幕上节目里的某个角色,对这屏幕一枪打死,后面的节目就没有这个角色了。

是用真的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思维的人,好有意思,就如同,把电视屏幕上节目里的某个角色,对这屏幕一枪打死,后面的节目就没有这个 ...

哈哈哈.....电视机屏幕的角色说:我闪,想在左手边射我,我躲到右边!

网友E:
有意思,液晶屏太大怎么剪呢

网友F:
类似键盘的电路,是矩阵电路。有公共线路被你剪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类似键盘的电路,是矩阵电路。有公共线路被你剪断了

按照各位老师的指点,我找到了解决办法,

楼主:
思路就是先找到公共端,然后再用导线去一个个的碰,其实很简单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意思,液晶屏太大怎么剪呢

液晶屏说到底还是一个个的微笑的灯珠,照样可以裁剪,好比如某一块坏了,好的地方还是可以正常显示呀,但不能裁驱动板的。

请问为嘛我回帖都需要审核才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