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又买了个USB声卡,pcm2706,再拆耳机做一条音频延长线

楼主(2021-09-17):
把小机箱放倒,这是声卡

背面只有一个一看就不hifi的3.5接头,不拍了
这是包装,那个凹槽太小,根本放不进声卡,更像u盘包装

拆耳机线做一条音频延长线,几年前的诺基亚专用耳机,没用过,与3.5接头

话筒,越南制造,早早就在生产线转移了

焊,在一起

成了

插上,从声卡出来后一分二,一路走音箱,一路经过延长线接耳塞
发现插上第二个设备,对第一个的音量也没有影响,以为会音量减半呢,放心了

声音,比那个声音乱七八糟的创新1090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1877-1-1.html

网友A:
这USB声卡还不错,有小黄豆,我的就是坨牛屎。话说这货推森海塞尔效果如何?

网友B:
这个就是代替机器的声卡,出好声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USB声卡还不错,有小黄豆,我的就是坨牛屎。话说这货推森海塞尔效果如何? ...

我,不懂这个啊,惭愧

我只是觉得,这一米多长的延长线,是不是影响音质啊,电阻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代替机器的声卡,出好声音吗?

还行,不比一般板载声卡差,比垃圾板载声卡强到不知道……
创新的1090这货声音这么就那么糟心呢,也不是素质多差

网友:
DAC直接驱动耳机?连耳机放大电路都没有。

网友C:
我用过这个玩意,,声音真的不行,,硬,,数码味重,,而且底噪也有点大,,带上耳机能听到一丝丝的噪声,,关键是这货的输出频率也低

网友D:
问下这东西几钱?

然后你为了接这个东西居然把VGA的固定螺丝给挫了,猛

最后问问,能不能进AIDA64看看这个设备运行在USB 1.1还是2.0下,我需要个2.0的便携声卡,但是市面上大多都是1.0

网友E:
我买过两三次USB声卡,只能说可以出声,音质就算了,都是单声道录音,替代主板集成声卡故障。

网友F:
赶脚比当下的板载声卡,声音好不到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这东西几钱?

然后你为了接这个东西居然把VGA的固定螺丝给挫了,猛

39,现在好像48了
看这?1.1吧?为什么要2.0?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赶脚比当下的板载声卡,声音好不到哪去

比我的垃圾板载alc233好多了,好点的板载声卡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这个玩意,,声音真的不行,,硬,,数码味重,,而且底噪也有点大,,带上耳机能听到一丝丝的噪声, ...

低噪还没听到,其他我也不懂,输出频率也低是什么?高频上限?

网友C:
当然是这个了,,你那个好像只能16位,,最高也就4.8KHz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噪还没听到,其他我也不懂,输出频率也低是什么?高频上限?

看楼下,,简单来说就是解析力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买过两三次USB声卡,只能说可以出声,音质就算了,都是单声道录音,替代主板集成声卡故障。 ...

我做过CM6206的pcb,7.1声道+立体声耳机+立体声麦克风+立体声线路输入,要空版免费送付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这个了,,你那个好像只能16位,,最高也就4.8KHz

这个啊,是这样
我笔记本声卡都能到192,菜
也无所谓,听不出区别

网友G:
用的啥耳机啊?lz主板上的声卡故障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的啥耳机啊?lz主板上的声卡故障了吗

mx365
alc233声音太糊了
配了新电脑哪都好,就是声音糊了,md糟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mx365
alc233声音太糊了
配了新电脑哪都好,就是声音糊了,md糟心

我以前用的小夜曲3板载声卡,重置bios后就打不上驱动了,又用回了板载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