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摩托车这个位置怎么回事?

楼主(2021-09-17):
缸头异响严重,拆了看下,磨白了,不知是这里的问题吗?谢谢了。

网友A:
看起来好像本来就是设计作为导向瓦的作用

网友B:
正时链长了,还有气门松了

网友C:
缸头异响检查一下小链条有木有松了,或者看一下气门间隙是不是有点大。

楼主:
原为顶杆机,硬改链条机,旧货收的发动机,安装时发现刹车也要改才行,还好自己曾在旧货站50元收了个315电焊机用上了。

我调过气门,发动时声音正常,骑行时缸头声音异常,
骑到修车处说凸轮轴问题,想自己换。

最后一张图片是借网上,只是自己的是板轮前碟,08年购入,代步车。
上次发贴发动机(顶杆机)内卡住无法启动,就动了换发动机的念头。
收到这个链条机折腾一天,老车也不想投入太多,也是折腾玩吧。
上图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时链长了,还有气门松了

气门自己调过,旧发动机,装上如开拖拉机,调气门后启动时声音安静,骑行时怪声就来。

网友D:
凸轮轴移位了?

网友E:
没牌也能骑?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缸头异响检查一下小链条有木有松了,或者看一下气门间隙是不是有点大。

小链条也不长,倒是有一点点,应在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好像本来就是设计作为导向瓦的作用

哦,我还以这位置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凸轮轴移位了?

但愿是吧,也网购,想换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牌也能骑?在哪

距贵州贵阳20多公里边上的一个市内(拆县为市很多年),遇到JJ绕过走,去贵阳只能开车。

以前摩托车牌正,停市内广场路边,被天眼拍违停,手机收信息罚150元,跑大厅缴了了事。
后收购站要了块外地区牌照换上,再没被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牌也能骑?在哪

摩托车屁股后面有外地区摩托车车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牌也能骑?在哪

我这边大部分没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距贵州贵阳20多公里边上的一个市内(拆县为市很多年),遇到JJ绕过走,去贵阳只能开车。

以前摩托车牌正 ...

高,实在是高。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网友F:
现在摩友玩车很艰难,到处禁摩,是不是老锋翼发动机?凸轮轴移位了,?

网友G:
要听是那种声音吧,金属碰撞声还是燃烧排气的声音,会不会气门正时不对,也或许是凸轮轴问题,凸轮轴轴承检查一下,那个地方磨损,应该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摩友玩车很艰难,到处禁摩,是不是老锋翼发动机?凸轮轴移位了,?

百度了下,像是新本金锐箭。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听是那种声音吧,金属碰撞声还是燃烧排气的声音,会不会气门正时不对,也或许是凸轮轴问题,凸轮轴轴承检 ...

缸头没被拆过,我调过气门,算首拆缸盖,火花塞颜色燃烧良好。

这中秋节休息再拆腾哈。

网友:
我前年买的新的摩托车,也是顶杆机,感觉没有传说中那么响....
朋友技术高啊!自己动手改,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