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哪个快递可以寄电池?

楼主(2021-09-17):
网上买的电动车锂电池,60V 32A/h。磷酸铁锂,大软包。刚三年,前段时间大雨过后发现电动车走起来一顿一顿的,以为是电机霍尔坏了,后面检查电机霍尔正常没问题。再后来发现卡顿的时候仪表盘上转把故障灯会亮,测试转把也正常,换了个新的也一样一顿一顿的。过了几天,又发现只要电门拧的幅度大一点,仪表盘灯全灭,这是断电了呀,几秒钟就恢复了。不用想肯定是电池的问题,应该是其中一块电池挂了。联系了卖家,说让寄回去检查,但问了好几家快递都不收啊。电池18Kg。这电池怎么才能寄走啊。或者有什么办法自己修一下

网友A:
没办法,我以前也遇到, 反正对外说是电焊机,

网友B:
电池真的是麻烦,我买的充电钻电池一年不到也是坏了,店家说免费寄回去换,问题就是快递都不收啊。免费送人还差不多。

网友C:
试试顺丰陆运,或者物流

网友D:
找熟悉的快递员,只要他收了就没事。。。。疫情期间,还收过某宝买的 快递寄来的都是5升装的95 和 75 的桶装液体酒精。问过我一个做快递的哥们,他说只要 快递员收了,后续没人管。

网友:
我从闲鱼买的60V40A的三元锂电当初走的是物流发来的     物流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
快递很难,可以问问物流,我年初用京东物流运过磷酸铁锂电池,两个包装总重60kg

网友:
顺丰可以的

网友:
最搞是菜dao4。能在网上任意买,但是不能退货。没快递收。

网友:
快递物流都不收

网友:
今天刚跟一个同事聊起来过
他说他酒后在咸鱼拍了两条鱼,400块,然后第二天一早清醒了不想要了,找卖家商量退货,结果卖家中午才回复,说快递已经寄出去了,要不你收到了看看再退吧
结果就是收到货后跑了好几家快递,人家根本不收活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熟悉的快递员,只要他收了就没事。。。。疫情期间,还收过某宝买的 快递寄来的95 和 75 的桶装酒精5升装 ...

这是大实话,还是得找熟人

网友:
我发过,很简单,和一个玩具一起发,快递就可以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我以前也遇到, 反正对外说是电焊机,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真的是麻烦,我买的充电钻电池一年不到也是坏了,店家说免费寄回去换,问题就是快递都不收啊。免费送人 ...

大电池确实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顺丰陆运,或者物流

直接问,都不收

网友:
有些东西还是本地买好,出了问题好处理

网友:
快递物流是这样的,如果你是卖家出货量大,收货站为了长期利益,对于这种违禁品会睁只眼闭只眼,最多要求你加强包装降低风险,但是个人寄件就不会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