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大家帮我看看串口每发送一个数据在发送一个结束符

楼主(2021-09-17):
大家帮我看看串口每发送一个数据后在发送一个结束符,0XFF 0XFF 0XFF 看以下代码发送的是以文本,还是十六进制发送的。

              e_count = 0;
              SendData(0xFF);
             SendData(0xFF);
            SendData(0xFF);

void SendData(BYTE dat);
void SendString(char *s)
{
    while (*s)              //Check the end of the string
    {
        SendData(*s++);     //Send current char and increment string ptr
    }
}

if(re_buf[13]>99)
                                 {
                                    SendData(tt/100 + 0x30);
                                    SendData(tt/10%10 + 0x30);
                                    SendData(tt%10 + 0x30);

                                 }
                 else if(re_buf[13]>9)
                                 {
                                    SendData(tt/10 + 0x30);
                                    SendData(tt%10 + 0x30);
                                 }
                 else
                                 {
                                         SendData(tt%10 + 0x30);
                                 }
                e_count = 0;
              SendData(0xFF);
             SendData(0xFF);
            SendData(0xFF);

                         }

                }
}

网友A:
前面+0x30的是变成ASCII码了就是文本模式,后面0xff是十六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0x30的是变成ASCII码了就是文本模式,后面0xff是十六进制

SendData(0xFF); 这个发送是文本还是十六进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endData(0xFF); 这个发送是文本还是十六进制的

你得把void SendData(BYTE dat)这个函数贴出来呀。不过看程序对它的调用,是发送16进制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SendData(0xFF); 这个发送是文本还是十六进制的

SendData(0xFF);这个应该是发送的16进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