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达人,琢美电磨软轴断在里面了怎么办?取不出来,无法更换

楼主(2021-09-17):
拧掉图中2个螺丝,死活也撬不开盖子。前后也没有好的办法捅出断轴。哪位达人能给修理意见吗?谢谢了!

网友:
头上还有一个圈圈没拧出来吧

网友:
来个全身,看看是什么高级玩意。

网友:
明显还有螺丝,就两个还那么靠前不科学。

网友:
看过拆解视频,确实只有二个螺丝,但是头部还有个圆圈套住,要撬出来.然后就很容易拿开了

网友:
前面螺纹后面的那个圆环可以撬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