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请教一个古董的酒精喷灯修理及使用

楼主(2021-09-17):
如图,下面那个杆前段螺丝断到座子里边了,座子是铁的,断掉的螺丝是铜的。现在想修复并使用它加热一些东西,请教大神用什么燃料及使用方法

网友A:
酒精喷灯,酒精从断掉的地方通过皮管进去的,温度很高,一般用于弯曲玻璃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酒精喷灯,酒精从断掉的地方通过皮管进去的,温度很高,一般用于弯曲玻璃管。
...

厉害呀,我也搜到过类似的,但这个和我的机构上几乎完全相同了

网友:
用丁烷吧,用辛烷应该也可以

网友B:
铁生锈咬死铜套,可以钻了重新攻丝扣,也可以就这样把断的2边都攻小一点的丝扣,然后连接起来!建议攻大加大铜套,把手断的去一点木料,继续套一些丝扣接上加大铜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厉害呀,我也搜到过类似的,但这个和我的机构上几乎完全相同了

曾经用过这个东东,瓶子里放酒精,挂在高处。盘子里倒点酒精,点燃盘子里的酒精,加热中间的铜管,待酒精汽化后就会有火焰喷出,火焰大小用阀门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用过这个东东,瓶子里放酒精,挂在高处。盘子里倒点酒精,点燃盘子里的酒精,加热中间的铜管,待酒精 ...

那个打通中间又没有芯?中间的筒不用点火吗?看过一个视频,说是中间有芯,要点燃,我研究者半天也不知道芯怎么装。另外瓶子挂高处,那个筒子里面酒精不就溢出来了?怕着火,不敢轻易尝试点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生锈咬死铜套,可以钻了重新攻丝扣,也可以就这样把断的2边都攻小一点的丝扣,然后连接起来!建议攻大加 ...

先想办法看看里面的断丝能不能抠出来,再找找有没有合适材料,不行了就这样弄

网友:
这是酒精喷灯。酒精灯有芯,这个没有。喷出的是酒精蒸汽和空气的混合物。火焰比普通酒精灯火焰的温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