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尝试测量万用表测量10uf电容时的波形!

楼主(2021-09-17):
波也不咋会用,也不知道测量方式对不对,探头接到了电容两端!

楼主:
南京天宇T-92可能是脉宽调制法测量电容,利用AME7106的INTEN引脚,接到74HC14上。

网友:
电桥好点,出来正弦波,手持的都是乱七八糟的波形

网友:
楼主这么多表用不完吧,在论坛里第三次分配了

网友:
289测电容速度很快,不知道与波形有没有关系?

网友:
隐约看到几Hz.这些表原来这么低频啊。

网友:
不错,有点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南京天宇T-92可能是脉宽调制法测量电容,利用AME7106的INTEN引脚,接到74HC14上。 ...

天宇应该也是充放电法测的,可能是电容容量相对于量程比较小导致斜率太大,可以找个容量略小于量程的看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宇应该也是充放电法测的,可能是电容容量相对于量程比较小导致斜率太大,可以找个容量略小于量程的看看 ...

小电容波形也一样,频率都是2.4Hz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电容波形也一样,频率都是2.4Hz

我说的不是小电容,我说的是容量略小于量程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