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山寨爱华变压器(AIWA AC-207H)

楼主(2021-09-17):
山寨的很明显,外壳,线的做工也摸就知道是山寨的,不过这玩意技术含量不高,足够一般场景使用。拆开也有亮点,原件比想象的多了几个,有个地方没看明白,只有一个电压为什么抽头是三个?空载电压4v,大晚上的也不愿意具体量抽头电压了,哪天再在一起仔细看看。手机发图不分先后。

网友A:
这是个最简单的晶体管串联稳压电路,在90年代算是很高级的变压器了,给磁带随身听做外接电源很不错,耳机里不会有交流声。我当时只用得起国产山寨电源,变压器发热大不说,只有简单的整流滤波,滤波电容还很小,给随身听供电,耳机里都是交流声。

网友:
简易型串联稳压电源,用C2655还是不错的
C2655,参数是50V 2A  0.9W
标称3V,实际4V,太不严谨了

网友:
满满的山寨品质

网友A:
是否山寨还不好说,输出滤波电容用了松下,还有稳压电路,正面有110V/230V切换旋钮,也符合90年代的工艺水平。还需要楼主提供更多图片

网友B:
看只用了两个整流两极管
变压器使用中间抽头
是不是全波整流电路啊
借用2楼@不长叶子的树老大的电路图,改一下,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只用了两个整流两极管
变压器使用中间抽头
是不是全波整流电路啊

就两个二极管,肯定是全波整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两个二极管,肯定是全波整流

我就喜欢看你的头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喜欢看你的头像

哎呀,楼又歪了

网友:
那怕啥的,听说外国有个楼房叫什么披萨塔的都歪了那么多年了都还稳稳的立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两个二极管,肯定是全波整流

看球的头像一直不错,最近怎么不出来水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山寨还不好说,输出滤波电容用了松下,还有稳压电路,正面有110V/230V切换旋钮,也符合90年代的工艺水 ...

照片不提供了,是山寨的,那个年代的山寨还是有点良心的,电压切换是假的,光这一个一点就判断是山寨了,而且外壳做工也对不起aiwa的品牌。

网友D:
看样子不像是山的,上面不是写115V/230V吗?或者所谓的三条线是给115V/230V的中头跳线,而且你测试的是空载的电压,没带负载测量,所以这电压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山寨还不好说,输出滤波电容用了松下,还有稳压电路,正面有110V/230V切换旋钮,也符合90年代的工艺水 ...

肯定是山寨货!真货的做工用料比这个强太多 真是天壤之别松下电容很有可能是拆机的 电压选择旋钮就是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不像是山的,上面不是写115V/230V吗?或者所谓的三条线是给115V/230V的中头跳线,而且你测试的是空载 ...

空载4V应该没问题,变压器抽头在次级输出端,是为了全波整流。这个属于能用的山寨货。

网友:
正品货我买过,确实不是这样的,正品货有哪个国家生产一类详细信息的具体参数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最简单的晶体管串联稳压电路,在90年代算是很高级的变压器了,给磁带随身听做外接电源很不错,耳机里 ...

师傅好!能否请教下图中R的选择?

我知道此图的输出电压等于VD减去VT的结电压,就是不知道图中R该怎么取值,谢谢!

网友(2021-10-18):
这个变压器的容量太小,空载为4v很正常,带负载就降低到3.3v了,居然还有个三极管简单稳压,滤波电容看起来应该是进口电容,容量还不小,从做工用料来看,在当年算是很不错的随身听电源了,听AM应该没有什么电流声,可以试试稍微加大一点点输出滤波电容容量,估计会改善一下纹波。

网友:
稳压用的三极管都没有散热,电流稍大就会出问题。

网友:
磁带机用的吗?电流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