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改造一个小的考试表(已校准)

楼主(2021-09-17):
下月快考试了,决定命运之战,于是在扣红包后,高价两个多大洋从淘乞丐收入一小巧考试表,果然不失所望,一个多小时就已经快了两秒,于是拿出之前买的超高精度晶振,精度达到每日只差两秒的,考试计时,这精度已经足够,于是开机换上,装好后正常运行,最后测试精度是否达到要求。

拆开后盖,螺丝松动。导电胶脱离,就不显示了。

看看背后,除了晶振一个,白板。

正面看看,除了狗屎一坨,完全白板

换好新晶振,时间调好,测试看看是否达到要求。
两个软胶按键太突出容易误按,等测试没问题了把他俩削掉一截。

过了两天,还是觉得不爽,又换了个晶振,一天内误差在1秒,然后利用漆包线电容,调了两天,现在基本一天误差在半秒内,非常不错了。

网友A:
要是我就直接在第一图左边的位置塞一颗8025,一了百了。

你这个表没有谐振电容,换了无源晶振也不一定能走的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就直接在第一图左边的位置塞一颗8025,一了百了。

你这个表没有谐振电容,换了无源晶振也不一 ...

无所谓了,一场考试3小时,别计时成3个半小时就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就直接在第一图左边的位置塞一颗8025,一了百了。

你这个表没有谐振电容,换了无源晶振也不一 ...

你这是病,没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病,没救

又得得嗖嗖

楼主:
一夜快2秒,有点大,回头再换个晶振看看。

网友C:
里面卧个收发器,方便场外帮你做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卧个收发器,方便场外帮你做答案。

这考试没用的,过了的人不一定再考的过,本身就是开卷,通过率极低,要不然也不会值一年十多万,别人指不定还不如你呢

网友D:
你这改造一通,会不会进考场就被老师没收掉

网友E:
考试不是不允许带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考试不是不允许带表的吗?

最多只允许三个代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改造一通,会不会进考场就被老师没收掉

什么老师这么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考试不是不允许带表的吗?

又不是智能表

网友F:
1、现在标准考场前面都是由数码表的。
2、现在学生期末考试都不让带表了,你还能带进去?手机关机放在教室前面。

网友:
还是很漂亮的,祝你好运,考试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1、现在标准考场前面都是由数码表的。
2、现在学生期末考试都不让带表了,你还能带进去?手机关机放在教室 ...

晕,这是社会性注册考试。注册勘察设计工程师。手机肯定必须关机,表不管控,计算器是必须的。

楼主:
又更换了个晶振,配合漆包线电容微调,现在每天精度在半秒误差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