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没点亮的微光夜视管 拆解照片不完全

楼主(2021-09-17):
拆解照片不完全,大伙将就看吧。拿到手是被修过的,倍压整流部分坏了,元件找不到,暂时没法搞了

网友:
这么点原件就好了?

网友A:
以前听说有光电倍增管,后来慢慢进化成高增益感光芯片。好的星光级电子眼感光度可到1万以上,缺点在最大感光度下几乎黑白和噪点。

网友:
我在科创论坛见过这个图,莫非楼主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听说有光电倍增管,后来慢慢进化成高增益感光芯片。好的星光级电子眼感光度可到1万以上,缺点在最大感 ...

光电倍增管不是用于成像的,灵敏度也远高于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听说有光电倍增管,后来慢慢进化成高增益感光芯片。好的星光级电子眼感光度可到1万以上,缺点在最大感 ...

光电倍增管配合闪烁体用来测射线,和原子能普的。这个完全不是一回事,老外的三代管二手的一万多一个。

网友B:
麻烦科普一下用途,谢谢

网友C:
麻烦科普一下用途------------------顺便说说如何使用吧,还有LZ具体搞了些什么,完全不明白 啊

网友:
这是特别老的柔性电路板?

网友:
这电路做成这样,也是没有谁了,这一看感觉就很山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科普一下用途------------------顺便说说如何使用吧,还有LZ具体搞了些什么,完全不明白 啊
...

你搜三代微光夜视管,百度讲的比我已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科普一下用途,谢谢

全黑环境下可以看清周围环境

网友:
最薄的玻璃板

楼主:
网上的图,这就是夜晚效果

网友D:
倍压可以自己做一个,我有个一代的垃圾,管子坏了,没啥用,微光管要二代以上才有价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全黑环境下可以看清周围环境

可能有人会说一个手电筒能搞定的事情,搞的这么复杂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有人会说一个手电筒能搞定的事情,搞的这么复杂干什么

环境不一样,方法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倍压可以自己做一个,我有个一代的垃圾,管子坏了,没啥用,微光管要二代以上才有价值。 ...

是呀,一代我也有一个,体积大,没配到合适的物镜,能用,效果当然很一般。还是三代好,又小又清晰。就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有人会说一个手电筒能搞定的事情,搞的这么复杂干什么

不一样的环境,不一样的办法,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