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双纤光模块

楼主(2021-09-17):
双纤光模块坏了,索性拆掉,看图吧

网友A:
如果把两根光纤在插口上对调了 会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把两根光纤在插口上对调了 会怎么样???

俩根光纤一收一发,对调了就根本没法通讯了,现在的基本都是单光,收发都是一根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俩根光纤一收一发,对调了就根本没法通讯了,现在的基本都是单光,收发都是一根纤 ...

另一端同时对调

网友:
里面不复杂啊。

网友(2023-06-01):
软板焊接的有尖角,信号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