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6s主板漏电产生耗电快维修案例

楼主(2021-09-18):
咱论坛坛友寄修的苹果6S,屏幕触摸屏碎裂,耗电快,拆机上电测,发现待机漏电54mA左右

拆下主板

主板上手术台

按常规的修漏电,更换USB管理芯片(维修界叫U2)

上电测试,尴尬了,仍然待机漏电

继续寻找可能漏电的地方

PA电源问题也会产生小漏电,直接换掉试试

上电再测试,耶耶耶,O啦,待机电流基本能归0mA了

装机,原碎裂的屏更换掉,完美修复!

此漏电主板维修时间较长,期间反复不断的测试查找原因,终于搞定了!

网友A:
感觉苹果的机器主板特别容易漏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苹果的机器主板特别容易漏电啊

那是因为安卓机虽然多,但比较杂,单一型号销量大多没有苹果多,就算数量多也大多是廉价机。

多数人修了也不会发帖,甚至直接不修了,导致总结经验就没有必要性。

实际网上修安卓手机的案例就是比苹果少很多,修苹果可以修的很精,修安卓就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板子,很难做到专精。

网友B:
我有个苹果7,关机不漏电,开机的话就漏电,能帮忙修一下吗?

网友C:
你们怎么知道主板有漏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苹果7,关机不漏电,开机的话就漏电,能帮忙修一下吗?

寄修即可,我的签名栏或头像下方有快修网网址,里面抄地址即可开机漏电就基本是待机漏电,后端有微短路或其它情况,关机漏电基本是第一端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怎么知道主板有漏电的?

充满电待机,耗电快就是漏电,正常情况下待机耗极少的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寄修即可,我的签名栏或头像下方有快修网网址,里面抄地址即可开机漏电就基本是待机漏电,后端有微短路或 ...

修一下大概什么费用?

网友D:
开机漏电有没有可能是软件导致的呢
比如后台默认跑了一些奇怪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机漏电有没有可能是软件导致的呢
比如后台默认跑了一些奇怪的程序

苹果一般不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漏电有没有可能是软件导致的呢
比如后台默认跑了一些奇怪的程序

开机不走电,完全走电池?电池也不会自动充电?
也挺好奇

网友:
机主来报到了,老实说真的很感谢版主,手机虽然是备用机,但有关机不及时充电就会不开机的情况出现,曾在当地手机维修铺检测过,说没漏电,我看他的可调电源上的电流表也是没电流显示,但他的表只有小数点后两位,可能是分辨率低检测不出来
手机到了版主手上当即就检测出漏电电流了,并花了很多心机去修复,有时候深夜还在微信询问手机症状,可是我已经睡了

网友E:
请教楼主,一个iPhone 6经常性重启在开机画面(白屏黑色苹果logo)那里,要用吹风筒吹一下或者用双手捂热才能正常开机进入系统。是什么原因呢,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F:
行业l内叫u2*行业内一般买的手机图纸也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一个iPhone 6经常性重启在开机画面(白屏黑色苹果logo)那里,要用吹风筒吹一下或者用双手捂热才 ...

6代维修价值不高了,可能CPU硬盘虚焊了或其它问题引起,6S开始才有些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行业l内叫u2*行业内一般买的手机图纸也不便宜吧

图纸几百块钱一年,但我没有买

网友(2021-10-27):
能修手机的都是大神!

网友G:
我也是这么说,能修手机的都是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这么说,能修手机的都是大神!

大神多了去,天花板的有那么几个,比如杨长顺、徐晓军等几个人,我都得向他们学习。。。

网友(2022-01-17):
我也有一一块iPhone 6s主板漏电,耗电特别快,看了楼主的经验准备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