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台电book10装问10系统时找不到硬盘

楼主(2021-09-18):
(图片)

网友A:
fs0不是硬盘吗,看样子只有一个分区

网友B:
1、uefi 没有从 win10的安装盘引导  ……查BIOS 的boot顺序 2、硬盘试试重新分区

网友:
打开机箱看看硬盘是不是长腿跑掉了

网友C:
https://zhuanlan.zhihu.com/p/346070280
台电tbook10更换硬盘重装win10备忘

魏振华

天赋决定上限,努力决定下限

1 人赞同了该文章
地摊捡的平板电脑,型号台电tbook10
来的时候没有系统,卡在efishell的地方了
使用winpeu盘启动可以进系统,发现本来64G的emmc显示为7.2G,一搜索,发现是此机通病,硬盘挂掉了,原机国产江波龙硬盘(好像是这个牌子)
淘宝买了一个32G的换上去,老机器不值得投资了
换完后开始折腾系统,先是官方下载了刷机包,安卓5.1可以刷进去,鼓捣鼓捣,发现实在是太老了。
然后装win10,结果官方的镜像死活不启动啊,又自己安装了标准版的win10,好家伙,磁盘空间几乎用光了,最糟心的是驱动,使用360驱动大师,驱动人生一类的软件,装完了,结果各种不灵,触摸不能用,声卡不能用,重力感应翻转屏幕方向也是反的。
最后做了一番功课,重新下载了win10ltsc2019版,然后使用dism导出官方镜像并导入到新安装的系统中
安装比较容易,使用老毛桃之类的pe就行,唯一不美的就是系统里加料,自动安装了360还有爱奇艺等软件
dism导出官方镜像里的驱动
然后再导入安装即可,不装驱动默认一个都不认识,windows还是没有linux省心啊
安装完,一切舒畅了,系统配置不咋样,凑合能用的水平
装完几个软件后剩余15G空间,表扬一下win10ltsc2019和dism,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uefi 没有从 win10的安装盘引导  ……查BIOS 的boot顺序 2、硬盘试试重新分区
...

有教程没有,我不怎么会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s0不是硬盘吗,看样子只有一个分区

怎么分装系统的时候看不到硬盘没地方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zhuanlan.zhihu.com/p/346070280
台电tbook10更换硬盘重装win10备忘

新版老毛桃和大白菜加料太多,至少内置顽固360绿十字很难删除。尽量找2017年之前旧点版本大白菜,XP系统360实在无法删除,直接安装火绒冲突死机,换Win7一64位用PCHunter64强行删除。或者微PE工具箱绿色版。

网友:
我的tbook10就变7g了,被我弄的不开机,好像BIOS有问题了,人家备份的又不能用,就吃灰了。

网友D:
大概率引导挂了
pe:64位https://pan.baidu.com/s/1bp1Glv5
32位https://pan.baidu.com/s/1gfyQlW3
先试64位的
你这个界面打exit退出到bios选择界面,最后一个按钮是进bios
一般是第二个按钮是引导选择,有些插上u盘会自动引导,进pe以后看看原来emmc还健在不,健在的话进dism++,选第二个系统,不要选pe
提取驱动,所有都提取出来
然后下系统镜像,32位:cn_windows_10_enterprise_ltsc_2019_x86_dvd_1814dbab.iso (2.98 GB)
64位:cn_windows_10_enterprise_ltsc_2019_x64_dvd_9c09ff24.iso (4.17 GB)
看你原来系统版本下,不然驱动打不上,然后用dism++安装系统,安装完导入所有驱动

网友(2024-12-02):
引用 网友D:
大概率引导挂了
pe:64位https://pan.baidu.com/s/1bp1Glv5
32位https://pan.baidu.com/s/1gfyQlW3

我的进pe看不到硬盘了,是不是这个江波龙emmc已经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