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科德定时器 时间走完了还通电?

楼主(2021-09-18):
..
.给电动车充电用的定时器,今天发现定时已经走完了,充电器的灯竟然还亮着。   是不是继电器粘住了?
拆回家看看,插上电没按定时,又没有电压输出。  (图片忽略)
拿回家测试了一下,定时1小时,又能成功断电了。 应该是继电器不太灵了。

网友:
1.有可能内部故障,不能自动断电;你拔回家时外部失电才恢复断开状态的。
2.有的充电器是只要插上电池,也亮灯的。就是交流插头虽然没电,但直流插头插在车上(连通电池)也会亮灯的。

网友:
只照一张外壳

网友:
把继电器换了!闭合失败。

网友A:
说过n多次了,金科德就是垃圾的代名词,不要买不要买,还是有人继续上当,稍微贵一丁点的普彩稳定到爆

网友:
两种可能性
1:继电器坏了
2:阻容降压,电容挂掉。

网友:
直接把降压电容换了,可以解决80%~90%的故障,还不行再换继电器,差不多就解决了

网友B:
有时候可能是因为用电器没有EMⅠ电路或者别的我不懂的原因,对定时器或者功率计等等使用阻容降压供电的电路产生一些不良影响的。我有一个功率计,是采用阻容降压供电的,用它测一些阻性负载一点问题没有,但是用它测某些电磁炉功率的时侯,几秒钟它就黑屏不显示了,拆开发现原因是功率计里面220V电路中串有一只限流保护的PTC电阻,测电磁炉的时候这个PTC几秒钟就热得烫手,阻值变大,导致后面电路供电不足,从而黑屏关机。而测其它用电器时这个PTC根本不热,所以呀,我怀疑是不是有些高频窜进来了造成这样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过n多次了,金科德就是垃圾的代名词,不要买不要买,还是有人继续上当,稍微贵一丁点的普彩稳定到爆 ...

原来如此。 不过科德也是火了好多年,后来不知道怎的改成金科德质量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可能是因为用电器没有EMⅠ电路或者别的我不懂的原因,对定时器或者功率计等等使用阻容降压供电的电路 ...

想多了,带一百多瓦的开关电源也挂,这种垃圾质量洗不了

网友:
拆开看看,能招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