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条SATA硬盘数据线,看看里面都是啥

楼主(2021-09-18):
这个数据线是买西部数据硬盘 卖家送的,很硬,没牌子

网友A:
这线质量也太差了,竟然是用单股漆包线。

网友:
用铜线不差了,差的是用两根钢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线质量也太差了,竟然是用单股漆包线。

.。。。。。。。。。。。。。。。。。。。。。。得了得了,,高频的线缆一般都是单芯铜线的,,使用多股细铜线的都是为了抑制趋肤效应

网友B:
你这个线缆质量不差了,,,不是多股线缆冒充的你就凑合用吧,,
一般高频线缆都是单芯铜线的,,单芯的铜线,,结电容小,容易把传输速率做高,,信号质量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线缆质量不差了,,,不是多股线缆冒充的你就凑合用吧,,
一般高频线缆都是单芯铜线的,,单芯的铜 ...

我以为就是个粗一点的漆包线呢

网友C:
没拿磁铁吸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拿磁铁吸一下?

说不定还真的是铜包铁呢

网友:
就是单股的, 这是技嘉原装的线,铜线镀了镍

刮出铜

网友:
我有一种红色的外皮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网友:
这条线不算太差

网友:
这种串口线还真不知道是单芯排线,并口硬盘线和软驱线都拆过,都是挂锡多芯的。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拆,一般电脑主板套装,自带硬盘线只是说能用,运气不好不太稳定,尽量换绿联等质量好点硬盘线。

网友:
我觉得原装线还是好的,毕竟这个线没多少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为就是个粗一点的漆包线呢

,,,,,,铜芯的外层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材料,,我也不知道是啥,,但是用这种材料制作的线缆,,结电容会相对小

网友:
单股比多股的好

网友:
原来是单股的

网友:
不错了,以前在店铺随便买的,是铝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