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两个扳手,很大力扭不下来的螺母,用适当的力反方向敲,竟然成了

楼主(2021-09-18):
有个废的角阀,阀芯坏了,关不住了。但是全铜的,很厚重。早都换下来了。

无聊的,想把阀芯扭下来,看看里面,但好几次,用扳手,大力钳等工具,很大力气的拧,也下不来。。。甚至用火先烧了下,喷枪火,但还是拧不下来。没有任何松动
我也没有台钳,更没有大的管钳。哈哈。

1.用一字批,在螺母底部,敲一敲,,,也许能松动些,,,但还是拧不下来,螺丝都是铜的,没有一点锈。实际上缝隙很紧,根本敲不进去。

2.然后用一个扳手卡住螺母,角阀一边顶在一个木板上,用榔头稍微用力敲角阀一边,哈哈,很容易松动了,顺利拧下螺母。其实力并不大,关键是有冲击力,这个比自己用扳手拧要有力的多。
毕竟,没有干过机械,装修什么的。

其实用个木头敲也可以,不会破坏表面。当然,如果角阀在墙上,不能这么拧。

3.阀芯有两片陶瓷材料的部件。

4.铜可以卖钱了。

网友:
既然拆下来了,换个阀芯角阀不就可以用了,比卖废铜合适

网友:
没JB说个图啊

网友:
多数陶瓷阀芯的阀门漏水是陶瓷芯与阀体间的塑胶垫失去弹性所致,可以在阀杆下部加平垫增加对塑胶垫的压力,不会再漏水了。

楼主:
当然,会的人不用说。。。对我这样的业余机械的,发现靠扳手拧,很紧的时候撼不动。但用个巧妙的角度,一敲,能顶上力。。。

网友:
说了半天,无图无真相。

网友:
这个力道,这个巧劲,只有闭起眼睛 慢慢体会, ddzrd  懂得自然懂......

楼主:
这个关键很多东西不好夹持。或者没有夹持条件。。。

所以一边卡在木板上,另外一边夹住,一撬,就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