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我有威克士130,但是存在开机延迟的问题,影响不大,但是很膈应

楼主(2021-09-18):
我有威克士130,但是存在开机延迟的问题,影响不大,但是很膈应,于是想豪一把换米沃奇2504,但是无意间看到也有这个问题,这就很难受了,所以在这像大家验证一下,我知道你们都有

网友:
开机延迟???哦,小问题而已,重启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太正常,换有刷可以解决

网友:
  顺丰到付 解君愁  ……

网友:
2504你会伤心的,卡卡卡响

网友A:
这叫“延时软启动”--------是为了防止无刷电机动能反馈电流过大,引起击穿MOS和保护电路,很正常的事。

如果说,你想改善,将电池换成SONY VTC5A,你就会感觉不到

网友:
吧360杀毒卸载掉试试。

网友:
换牧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叫“延时软启动”--------是为了防止无刷电机动能反馈电流过大,引起击穿MOS和保护电路,很正常的事。

...

为啥嘞,我用过几个杂牌的都没延时。。。。

网友B:
反正我是不喜欢软启动的设计的。但是130没有什么明显感受,总体上我还是喜欢2404这款老版的。130的优势是小巧,灵活。不过我的130最近出问题了,就是开关好像归位不到位,有时候松开开关,电转还在保持非常低的速度转动,必须要重新按一下松一下开关才能完全停下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是不喜欢软启动的设计的。但是130没有什么明显感受,总体上我还是喜欢2404这款老版的。130的优势是小 ...

软启动真的特别影响手感,130感觉已经很明显了,不然不会想着换掉,但是我还有个189,它就没有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