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DOWS内存不足,图片无法显示???

楼主(2021-09-18):
非常感谢各位热心朋友,问题已经解决!系统自带的图片查看器有bug,下了一个2楼的朋友说的那个 正常使用中!修改颜色模式也可以看,就是不能打印。

网友:
系统自带的传真查看器只有XP是正常的,Vista开始就全面抽风,遇到特殊编码的图片直接报错,三年了我没找到解决办法,现在用HoneyView当默认查看器……

网友A:
前几天刚好遇到这个情况,解决办法为:可以在控制面板里面找到-颜色管理,在第一个选项选择agfa开头的配置文件

而打印问题,可以设置下其它软件打开图片试下呢,比如acdsee

网友B:
遇到好几次了,换个看图软件就行,windows自带的照片查看器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刚好遇到这个情况,解决办法为:可以在控制面板里面找到-颜色管理,在第一个选项选择agfa开头的配置 ...

颜色管理这个已经试过了,可以显示,但是不能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好几次了,换个看图软件就行,windows自带的照片查看器有bug

我也怀疑是这样,但是还没有得到证实

网友C:
不知道,10没遇到过这个问题,7遇到过,解决方案用画图打开,另存为bmp图像

网友D:
估计是楼主你的电脑虚拟内存不足引起的,你将虚拟内存设置大些看看如设置成12G.

网友E:
楼主用的是ghost系统吧,正常安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10没遇到过这个问题,7遇到过,解决方案用画图打开,另存为bmp图像 ...

可以打开的软件,打印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楼主你的电脑虚拟内存不足引起的,你将虚拟内存设置大些看看如设置成12G.
...

好的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是ghost系统吧,正常安装试试

这个都是找电脑店叫别人装的机

网友:
修改颜色配置应该可以吧,我们这边好多电脑有这个情况,修改后没人反应打印不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是ghost系统吧,正常安装试试

我用的正版win7也是一样。同样的图片用acdsee、honeywiew等看图软件打开都没问题,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也能打开,就是照片查看器不行,应该是win7自带的照片查看器有bu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正版win7也是一样。同样的图片用acdsee、honeywiew等看图软件打开都没问题,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也 ...

win10也有BUG,有时手机图片打开是反的。
所以ACDSee Photoshop 还是不能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楼主你的电脑虚拟内存不足引起的,你将虚拟内存设置大些看看如设置成12G.
...

应该不是 我都关掉虚拟内存的 正常使用

网友:
悄悄告诉你,用ie也可以打开,打开后还能正常打印

网友:
应该是看图软件的问题,win自带的图片牛腩器太烂了,acdsee或别的都行。

网友:
这个情况是图像的分辨率过宽或者太长导致的,win图像阅读器默认为打印预览,打印预览空白时,会出现这个情况,打印空白,最好的办法就是安装一个第三方看图软件,比如美图看看,wps看图,利用qq或者其他截图功能,对需要打印的部分进行在截图保存,就可以打印出来了,前提是打开图片后窗口最大化再截图,祝你好运!

网友:
不用证实,是Windows画图软件的bug,如果用win10商店那个好些,原先的图片查看器不行,如果是新手机拍的照片,出的这种情况多。就是转一下bmp然后在转一下jpg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