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是不是飞碟?

楼主(2021-09-18):
找到一个有内嵌12螺母的东东,难道是外星人访问地球时留下的信物?

网友:
打草机的头子

网友:
这都被你发现了!外X人

网友A:
这是落地扇底座和那个杆的连接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落地扇底座和那个杆的连接件吧?

同感,我也是这样认为

网友:
是喵星人的飞碟零件

网友B:
割草机的头,那个槽是卡尼龙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割草机的头,那个槽是卡尼龙线的

是挎肩上那个微型汽油机驱动2根钢丝把青草打断的那个转盘吗?看来就是它了,因为它就是在树林下草丛里被发现的。
看来当地人都跑掉了的地方,就算傻透腔的外星人也不会来这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挎肩上那个微型汽油机驱动2根钢丝把青草打断的那个转盘吗?看来就是它了,因为它就是在树林下草丛里被 ...

就是它,我们这边的用的是尼龙线

网友:
我看到了猫星人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