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3267AB量产总是出现device removed without finish【已解决,内附步骤】

楼主(2021-09-18):
手头一个慧荣的3267AB 32G三星FLASH,之前的量产工具量产正常,后来觉得量产后的速度慢,就换了一个其它版本的量产工具,因为在pretest阶段实在太慢,就直接拔了U盘,结果U盘显示0MB了,U盘插入电脑能识别,但换了好几个量产工具重新量产,都是失败,提示device removed without finish,包括之前能正常量产的那个版本。
修复的时候,每次量产都要等两个小时,然后失败,实在头疼,还是得请教坛友,这个问题要怎么搞?先谢谢了

----------------------------------

下面是经过多次测试,解决问题的步骤,不代表可以解决所有的device removed without finish问题,仅供大家参考,也感谢跟帖回复的各位坛友相助。

首先把U盘插在USB2.0的接口上

然后打开量产工具,刷新识别出U盘

在菜单中选择擦除选项,清空闪存,这个过程时间很短,很快就能清空完成

按照自己U盘的实际参数做好设置

然后开始量产,不到3分钟就好了

又回到正常状态了

感谢跟帖的各位坛友,提供了思路和工具,在此谢过,也希望能给遇到问题的坛友能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EOF

楼主:
哪个版本的工具比较合适?

网友A:
有时候不清空颗粒会出各种各样问题,还查不到原因,现在都养成清空再贴的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不清空颗粒会出各种各样问题,还查不到原因,现在都养成清空再贴的习惯 ...

坛友能不能推荐一个3627AB的清空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8263-1-1.html

谢谢坛友,我下载看看

网友C:
2.0接口量产,这种情况就会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接口量产,这种情况就会减少

谢谢坛友,你说的有道理,刚刚在2.0接口上重新量产成功了

楼主:
@qq34876205
@bojipc
@as小迷弟
@yukimura_z

感谢楼上的诸位坛友

网友:
吃个海胆压压惊! wechat_upload16319622096145c461ee1ee

楼主:
要铁砂糖炒的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清空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