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TF闪存卡内有很大的空间被占用。如何恢复

楼主(2021-09-18):
行车记录仪里的存储卡(128G)只有40多个G能用,用软件低格了,但一打开盘符内容还是一样,
里边的视频内容不变,依然存在。有什么办法清除里面的视频空间。

网友:
dg删除所有分区,再新建分区
SDFormatter可以一键删除

网友:
卡的寿命到了,启动了写保护,有保修的话,保修吧

网友:
应该是读写次数用完了或者主控问题 解决不了 买个新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