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控的EABS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21-09-18):
打算把方波控换成正弦的,手头的正弦控上显示有EABS功能,但是不知道怎么接线。是不是把EABS线接地就会在刹车断电的时候自动实现电子刹车的功能呢?求指点。

网友A:
一般是自动的。怎么接线要看说明书,究竟是短路启用还是开路启用。有的控制器调校不好影响刹车体验不如不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自动的。怎么接线要看说明书,究竟是短路启用还是开路启用。有的控制器调校不好影响刹车体验不如不启 ...

把控拆开看了,有一根EABS的接线,具体这玩意是要接地还是什么也不做就能在刹车断电的时候自动启动电子刹车呢?如果自动的话,那么就没有必要有一根EABS线接出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控拆开看了,有一根EABS的接线,具体这玩意是要接地还是什么也不做就能在刹车断电的时候自动启动电子刹 ...

就是和转把一样,三根线,5V,地,信号,买个转把或指拨装上,刹车和你加速一样道理,转动这个转把越深,刹车越快,但是对于自行车上没用,自行车电机停照样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