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三星PM871,也就是850EVO的OEM版,有什么工具能跑坏块吗?

楼主(2021-09-18):
三星盘的主控MEX、MGX、MHX貌似都是自家的?请教大神们有通用工具没?

网友A:
三星魔术师工具箱或者HD TUNEPRO 没有重新映射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魔术师工具箱或者HD TUNEPRO 没有重新映射就没问题

这个不准,想找类似flash ID那种

网友B:
沒所謂的檢測flash工具

若真要講究,或許~硬盤精靈,其中有個可選時間的,可以當參考
因為主控ECC介入,會變慢。
僅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所謂的檢測flash工具

若真要講究,或許~硬盤精靈,其中有個可選時間的,可以當參考

嗯,这个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