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8-2900u电阻炸一片 求助红圈里的电阻型号

楼主(2021-09-18):
求助,单板的。红圈里的电阻型号

网友:
这一发炸的不轻啊

网友:
  炸电阻元件有短路元器件,找到短路原因才能换掉炸毁的电阻、这种限流电阻大约在0.几欧姆内。

网友A:
小的 0欧姆

网友:
辅助电源炸  mos炸 取样炸 3843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的 0欧姆

好的谢谢

楼主:
波形对不对也不知道,串500w灯管测了2分钟炸管了
wechat_upload16320243926146b748eb58c
wechat_upload16320243946146b74a378fe
wechat_upload16320243956146b74bc4171
wechat_upload16320243976146b74d5c7a4
wechat_upload16320243996146b74f0f867
wechat_upload16320244006146b75040a59
wechat_upload16320244016146b7515aeab

楼主:
不知道是测波形导致的炸管还是,单边工作的原因。原电路炸管导致内部短路,把板挖开了一块单边工作能达到3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