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小闹钟改为锂电,测试正常使用。

楼主(2021-09-18):
网上买的小闹钟,奇怪的电压,3节7号电池的串联,中间两节串联出来的3v电压还分给闹铃单独使用,所以应算作两组电压,一组4.5v走时 一组3v闹铃
电池不耐用,2个月不到就没电了,限制18650安排上,准备并联上使用
之前用可调测试了4.2v 给闹铃和走时并联到一起使用,结果发现并没有走时异常或者闹铃不响等问题,所以直接掏空边,加上电池,保护板充电板子,完工

这都是公模了,倒是都是

背面,设置的日期时间闹钟时间等

电池布局3节的7号

拆开很简单的

电路板也很简单的

开掏空

找来热缩套

电池是之前20000毫安充电宝上淘汰下来的,容量单节1500毫安时以上

点上

点焊效果还行

没照上

热缩

狗牙状的开口,还一层层的,很奇怪的材料

显示正常,闹钟测试正常

充电正常,

盖上盖子遮丑,
完工。

网友:
我也有一个  太消耗电池了  特别是开背光

现在已经换成钟控音响了  也就10几块钱  还可以当音响

网友A:
那个是3v的降压板吗,2596?,是不是太耗电了,用6206这种ldo比较好,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3v的降压板吗,2596?,是不是太耗电了,用6206这种ldo比较好,也便宜。 ...

那货就是太费电,后头直接并和走时并联到一起,段时间内看着没问题,不知道长时间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3v的降压板吗,2596?,是不是太耗电了,用6206这种ldo比较好,也便宜。 ...

就是太费电了,10天耗电超过3000mah了。。

网友B:
这样改供电似乎有隐患。

网友C:
可以弄个其他220V手机电源降压后在供给闹钟,或其他闲置变压器整流后给闹钟。这样接总的充电,有些麻烦

网友:
带华氏度开关,似乎是外贸转内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供电似乎有隐患。

放电部分没有大功率的东西,短路有保护板,只要不爆炸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弄个其他220V手机电源降压后在供给闹钟,或其他闲置变压器整流后给闹钟。这样接总的充电,有些麻烦 ...

也想过,但拖根线不爽啊

网友:
感觉改锂电池后大大升级了。

网友D:
楼主应该说反了,4.5v是背光用的,3v是时钟部分用的
并联的话时钟部分超压,容易烧牛屎IC,另外IC内部漏电也大,表现就是比较费电
可以4.2v直接接到原4.5v处,然后4.2v正极串联两只肖特基二极管,降压0.8v左右接到原3v处

网友:
同款闹钟,楼上大神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
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同款,用网线做了电容并在晶振上,现在走时基本准确了,3V位置装的占位桶电池,不装轻轻一碰到下面两个电池就跳起来断电了,又得重设时间,现在不用闹钟和背光功能,好像电池还算耐用。

网友:
和我9.9在沃尔玛买的一样的。我改了时钟基准和锂电池,加了4057充电小板,加了6206。

网友:
我看了一下购物记录,4月底买的,8.91¥,卖家送了三粒辣鸡电池,用到今天依然正常,挺省电的,本来想改锂电,发现没有必要啊。。。。。。。

网友:
同款闹钟,也改了锂电,我是把电池放屏幕后面了,里面空间大大滴有。

网友:
有个一样的   晚上开背光两下就没电了   现在基本不用了

用钟控音响代替

网友:
只装2节5号电池就好了,用一年一点问题没有。缺点就是没有背光,晚上不能亮。其它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说反了,4.5v是背光用的,3v是时钟部分用的
并联的话时钟部分超压,容易烧牛屎IC,另外IC内部漏电 ...

4007可以不?是否功耗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