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帮忙看一下这个LED灯电路的5脚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1-09-18):
买了一个LED灯。三色转换的。想固定在一个色温,所以把横流板拆下来研究一下。结果拆下来以后一路始终不亮。原来没拆的时候是正常的。有可能是我掰的时候,因为板子是粘在散热板上的。用力可能稍微有点大吧。但是我感觉不至于线路断掉。

实在跑不懂这个线路。实在不行就只有把芯片吹下来看了。

横流板全图。

震荡芯片和引脚图

震荡芯片bp2863的四脚是片选输入脚 Chip select。

认一下这个五角芯片。是不是用来选片的?

最佳答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着像S4523a,但是全网都找不到资料。
Bp2863的四脚CS高电平的时候是工作的。但是万用表可以看出来是一个 ...

就是S4523A

楼主:
看着像S4523a,但是全网都找不到资料。
Bp2863的四脚CS高电平的时候是工作的。但是万用表可以看出来是一个交流信号。不能单纯通过拉高电位来强制工作。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放大镜   看的很清楚

楼主:
上面对BP2683的理解还有错。 CS不是chip select。 是current sensor.电流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S4523A

让我先根据你这个图跑一遍电路。

网友C:
这种都固定不了一个色的,犹如多档手电一样,别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放大镜   看的很清楚

就是这个小的东西。然后手机紧贴着他拍照就行。

网友:
5脚应该是一种断电保持的一种专用芯片。

通电后输出1,断电立即再通电输出2,再断再通输出1,2。

也就是调色灯常用的套路。

网友:
同意九楼,就跟以前的分组开关一样,只是这个芯片代替而已,而且应该是通过检测交流电的过零信号来确定输出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着像S4523a,但是全网都找不到资料。
Bp2863的四脚CS高电平的时候是工作的。但是万用表可以看出来是一个 ...

焊有三根这头出问题了,可能两个硕大工字感脚有虚焊。

之前修过几个爆光灯,就是同样情况,拆了两个的全部元件才发现的。

网友:
怎么电路不一样???

楼主:
经测试选灯的五脚小芯片是正常的,能够输出正确的选择电压到bp2863。
Bp2863周边也没有查出任何异常。只能把芯片代换一下了。反证两路是对称的。

网友:
路过,标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有三根这头出问题了,可能两个硕大工字感脚有虚焊。

之前修过几个爆光灯,就是同样情况,拆了两个的全 ...

还没等我找出问题,又正常了。
神经病。
没准就是虚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等我找出问题,又正常了。
神经病。
没准就是虚焊

就是两个并列的工字感脚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都固定不了一个色的,犹如多档手电一样,别折腾了

5脚芯片的两脚,控制bp2863的第3脚的电位高低。高电位为工作。把这个控制脚悬空就可以了。全亮。

网友E:
建议楼主互换下那个变压器,这东西在掰的时候更容易出问题。
毕竟电木脆而容易断导致变压器漆包线断我是遇到过多次了

网友:
快给分,上面的电路图都是3脚悬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互换下那个变压器,这东西在掰的时候更容易出问题。
毕竟电木脆而容易断导致变压器漆包线断我是遇 ...

换了。
而且把三个电容换到背面去了。那个变压器发热量实在太大。